话说三相0.75KW的水泵需要热继保护吗

楼主(2015-12-08):
话说三相0.75KW及以下的水泵需要热继电器做过载保护不?

网友A:
理论上都需要吧,我没用过,一直都是用马达过载保护开关、、

网友B:
还是用个热继电器吧。

网友C:
长期运行的电动机最好设有热保护装置,以保护电动机长期运行热过载保护。

网友D:
任何连续运行的电机都必须加过电流保护。

网友B:
我用的三相电动闸阀,0.75KW的电机,尽管有热敏元件做保护但是控制回路我还是装了热继电器,这样感觉更安全。

网友E:
装一个热继电器保护作用好一点

网友F:
装也行,不装也行,热继电器本身故障也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装也行,不装也行,热继电器本身故障也高

 如果24小时 连续运行 就需要 装,主要看电机需要的工作制,S1,S2,S3 ,看那一种

网友H:
建议楼主用施耐德的GV2型,专门的电机保护空开,当然水泵0.75KW,需要加保护!

网友I:
要么就用马达保护器,热继电器实在不是好东西,很多时候电机烧了热继电器据说还是纹丝不动

网友J:
我直接用马达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