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FBs-B2C操作说明

楼主(2015-12-08):
FBs-B2C是永宏新推出的蓝牙转RS232无线通讯转换器,专门设计用于连接永宏PLC通讯口Port0,使用起来极为方便。

开机设定以下暂存器内容:

D3970: 5700H

D3971: 欲设定之4位数密码

关电后重新送电,即可将蓝牙密码更新。

注意事項:

蓝牙密码只对尚未用过密码认证的PC(host)有效。

已通过密码认证的PC,就算更改密码或模组名称后,仍然可以连接。

电脑通过蓝牙连接PLC操作说明:

  1. 首先将模块插在PLC的Port0口,打开电脑, 打开蓝牙界面,点击添加设备。

2.Windows会自动搜索到模块FBs-B2C,点击此设备,下一步会弹出选择匹配对象界面,选择输入设备的配对码,弹出匹配码输入界面,输入模块的初始配对码:5678,会自动弹出下面驱动安装界面。

输入配对码点击下一步:

等待驱动安装:

驱动安装完成:

3.经测试驱动安装有两个COM口,一个传出,一个传入,需使用传出的COM口联机通讯,一般是端口号比较小的那个,也可以在蓝牙设备属性里面看。案例用COM6联机的。

4.电脑与PLC联机,联机组态编辑,PLC默认工作站号为1,通讯端口号选择COM6,通讯速率位9600,同位检查为偶同位,资料位数为7个位,停止位为1个位。然后确定,再确定联机。经测试联机这里只要选择对COM口和PLC站号,其他的参数随便设置,对联机无影响。

注意:自动检知后联机是没法连接上的,编辑好通讯参数后直接确定联机,此设备同时只能一台电脑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