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上传程序出错,求大神指点!!1

楼主(2015-12-08):
 我用SP9的软件上传S7200 224CN 2.1版本24V输入的PLC程序,提示说 此项目文件包含一个或多个3.0版本不支持的旧构造 ???是要用 老版本的编程软件读程序么???什么编程软件啊,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你的编程软件SP9是不是英文界面,是的话转换成中文界面使用。

网友B:
按理说不应该呀,新版本都应该是向下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编程软件SP9是不是英文界面,是的话转换成中文界面使用。

是中文界面上传提示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理说不应该呀,新版本都应该是向下兼容的。

 我也是刚接触西门子软件,还在寻找原因。。。

网友C:
你看一下库文件更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一下库文件更新了吗

这个怎么看

网友C:
对: 神起小义111 回复内容:对: jacklxy  你看一下库文件更新了... 内容的回复!“

“指令”下拉菜单里的“库”,看里面有没有东西。没有的话去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ja...

没有库文件,有些指令就用不了吗???西门子的怎么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