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从哪些方面来对电机起到保护作用

楼主(2015-12-08):
变频器广泛应用于各行业,主要是由于其节能和变频调速的功能在设备和工况系统中应用,那么变频器是从哪些方面来对电机起到保护作用的呢?下面我们将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解答。
  变频器对电机的保护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过电压保护、欠电压保护、过电流保护、缺相保护、反相保护、过负荷保护、接地保护、短路保护、超频保护和失速保护。下面就这几类变频器对电机的保护方式进行简单的介绍。

1.过电压保护:
  变频器的输出有电压检测功能,变频器能自动调整输出电压,使电机不承受过电压。即使在输出电压调整失效和输出电压超过正常电压的110%时,变频器也会通过停机对电机起到保护作用。

2.欠电压保护:
  当电机的电压低于正常电压的90%时,变频器保护停机。

3.过电流保护:
  当电机的电流超过额定值的150%/3秒钟,或额定电流的200%/10微秒,变频器通过停机来保护电机。

4.缺相保护:
  监测输出电压,当输出缺相时,变频器报警,一段时间后变频器通过停机来保护电机。

5.反相保护:
  变频器使电机只能沿一个方向旋转,无法设定旋转方向,除非用户改动电机A、B、C接线的相序,否则没有反相的可能。

6.过负荷保护:
  变频器监测电机电流,当电机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的120%/1分钟时,变频器通过停机来保护电机。

7.接地保护:
  变频器配有专门的接地保护电路,一般由接地保护互感器和继电器构成,当发生一相或两相接地时,变频器报警。当然如果用户要求,我们也可以设计为接地后立即保护停机。

8.短路保护:
  变频器输出短路后,必然引起过流,在10微秒内变频器通过停机来保护电机。

9.超频保护:
  变频器有最大和最小频率限制功能,使输出频率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由此实现超频保护功能。

10.失速保护:
  失速保护一般针对同步电机。对于异步电机,加速过程中的失速必然表现为过电流,变频器通过过电流和过负荷保护实现此项保护功能。减速过程中的失速可通过在调试过程中设定安全的减速时间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