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进口的三相220V输入的变频器,国内接单相220V,可以吗?

楼主(2015-12-08):
日本进口设备带过来的富士变频器,是三相220V的电源,但是国内都是单相220V,如果把把变频器接上220V单相,控制电机的吗,变频器会不会烧坏?我试着只接了L1和L2,接入单相220V。。L3悬空不接。上电后变频器没有报警,很正常,手动运行变频器也没有报警。不知道接上负载电机的话,变频器不会坏掉吧,大家有这样接过线的吗,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带负载情况只能按额定负载的1/3使用不能按额定负载带载,因为整流二极管电流较小

网友B:
伺服驱动器750w 这样接没有问题,亲试。

网友C:
只要没有报缺相,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