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d转换pdf的方法

楼主(2015-12-08):
费了好长时间编辑好的论文,想要上传到网上,但是又怕别人编辑修改怎么办?这时你只需把Word格式的论文转换成PDF格式即可,一起看一下word转换pdf的方法。

  1. 首先在网上下载安装好最新版的PDF转换器;

2.双击桌面上的软件图标打开软件,在左侧选择"Word转PDF"模式;

3.在软件界面左上方点击“添加文件”,上传需要转换的文件(可批量添加);

4.选择文件的保存位置,可直接保存在桌面上便于寻找;

5.点击“开始转换”,等待转换完成(一定要保证文件已关闭);

6.接下来你就可以在桌面上找到转换前和转换后的文件了。

网友A:
这是什么烂软件,专业版的PDF说读器所有格式(含CAD)都能转PDF文档,有要的吗?下次我在云盘上做一共享,你们可都去下载。

网友B(2018-05-12):
免费版软件文档文件格式转换,支持worddocdocxwpsexecl表格图片转换 pdf转换成word转换器 http://www.downza.cn/soft/266336.html pdf转换成word转换器 http://www.pdfoa.com word转pdf http://www.downza.cn/soft/215618.html

网友C(2018-11-07):
pdf转换成word转换器完美支持pdf文件转换成word文档,转换后可再次编辑,支持图文混合排版,支持表格转换,支持批量转换,操作简单。pdf转换成word转换器可以很好的转换原来pdf文档中的文字、图片、表格 、公式、超链接、布局,使其转换成的word文档排版与原有文档一样。太平洋下载pdf转换成word转换器 https://dl.pconline.com.cn/download/2059850.html
华军软件下载pdf转换成word转换器 http://www.onlinedown.net/soft/107659
中关村下载pdf转换成word转换器 http://xiazai.zol.com.cn/detail/45/449099.shtml
脚本之家下载pdf转换成word转换器 https://www.jb51.net/softs/616643.html
天空软件下载pdf转换成word转换器 http://www.skycn.com/soft/appid/16835.html
hao123下载pdf转换成word转换器 http://www.skycn.net/soft/appid/168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