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驱动器,怎么确定松下伺服电机的好坏

楼主(2015-12-08):
    偶得一台伺服松下伺服电机,在没有配套驱动器的情况下,怎么测试松下伺服电机的好坏,电机型号 MHMD042P1U

线圈很好测,三相电阻相同,线圈没问题

主要是判断编码器的好坏

电机编码器有5根线, 一根是接外壳的,网上查了定义,黑色(0V) 白色(+5V) 淡蓝色和紫色分别为(PS,非PS)

请问这个电机的编码器是增量的还是绝对的

我做了以下测试

黑色,白色 线接上5V电源,电流为100mA 正常不

用示波器测量  PS两根线,两根线都有大概1.3V电压,转动电机没有任何脉冲输出

用CT机扫描了,电机码盘完好。

网上查了,说是需要通讯协议的,建立通讯才能测试好坏

请问 上面这些信息能确定好坏吗

对比正交编码器的测试方法  A B 信号 连续输出 幅值和宽度相等且相位相差90度,Z信号 准确输出, 如果有 UVW信号的话,UVW信号对应6个扇区, 那么这个编码器就是好的

在没有驱动器的时候,怎么确定松下伺服电机编码器的好坏

网友A:
电机的编码器是增量式的

网友B:
没可能做到。新手机能不能打电话必须插上手机卡打电话才知道。

网友(2016-02-05):
示波器即可检查出编码器的好坏。没有波形显示即可判定编码器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