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炉控制方案

楼主(2015-12-08):
我需要做一个加热炉,因为工艺要求划分了50段,每段单独控制。

温度曲线需要保存在电脑上。

我现在计划了几个方案:

方案1:

主控:S7-200PLC

温度采集:热电偶模块

加热控制:S7-200PLC直驱固态继电器

说明:

    1、一个PLC可以挂8个热电偶模块,一个模块最多是4输入。需要2套PLC才能满足温度采集的需求。

    2、固态继电器控制方式主要有PWM方波和周波两种,无论是那种都要使用PID整定。

    问题:对S7-200的PID整定功能不是很了解,需要对50组数据进行PID整定,S7-200能否达到要求??

方案2:

主控:岛电仪表(带通讯)

温度采集:热电偶模块

加热控制:仪表驱动 周波控制器(希曼顿的),周波驱动固态继电器

说明:

1、带通讯的仪表价格在5000多元,周波在200元,这样50套下来最少要25万元,成本太高。

各位高手还有什么好的控制方式吗?

已明确采用欧系的相关配件,日系的不做考虑。

硬件说明:

1、隧道炉子加热分上下两层。

2、隧道炉分切了12基本相同的部分

3、每个部分上下各2个加热区域,共计4个加热区域,每个区域1个温度采集点。

------------------------

控制规划

两套PLC组合实现

每套1个226CN的PLC+7个温度采集模块+1个IO模块

输入点位:40=24(226CN自带的)+16(16I16Q的IO模块)

输出点位:32=16(226CN自带的)+16(16I16Q的IO模块)

采温度点:28=4(一个温度采集模块支持4路输入)*7个

刚查了一下200PLC中有8个PID。

如果实现该功能需要7个PLC.

1个226CN≈2000元

1个温度采集≈1500元

56路总成本:(226CN*1+温度采集*2)*7≈(2000*1+1500*2)*7≈3.5万元

网友A:
直接选用ABB温控仪带485接口,一个带485的ABB普通PLC搞定,数据存储最好选用上位机(本来上位机完全可以直接采集温控仪数据,PLC也可以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选用ABB温控仪带485接口,一个带485的ABB...

有型号吗??

网友B:
首先,PID控制回路有限制  50路是达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PID控制回路有限制  50路是达不到的

一个PLC下边肯定无法带50路采集的。

硬件规划是

分两套来处理

每套1个226CN的PLC+7个温度采集模块+1个IO模块

输入点位:40=24(226CN自带的)+16(16I16Q的IO模块)

输出点位:32=16(226CN自带的)+16(16I16Q的IO模块)

采温度点:28=4(一个温度采集模块支持4路输入)*7个

刚查了一下200PLC中有8个PID。

如果实现该功能需要7个PLC.

1个226CN≈2000元

1个温度采集≈1500元

56路总成本:(226CN*1+温度采集*2)*7≈(2000*1+1500*2)*7≈3.5万元

网友C:
你这个用温控器控制要方便吧!温控器自带PID控制,同时也可以用通过485把数据给出来

网友D:
还是用PLC的方案比较经济。

网友E:
国产矩形PLC,一个PLC主机支持32个PID回路,一个热电偶扩展模块带8路输入。

价格应该比西门子便宜很多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国产矩形PLC,一个PLC主机支持32个PID回路,一...

有型号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国产矩形PLC,一个...

————————————

上面回复中有选型图片,主机型号是N80-M40DR-DC/AC,热电偶扩展模块的型号是 E8THM。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

矩形PLC 质量如何啊? 第一次听说这个牌子。

看外观图片,和S7-200的比较相似,不知道稳定性方面如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ma...

————————————————

质量也还可以,跟S7-200外形比较相似,但梯形图编程有些不一样。

发个编程界面图片:

网友F:
楼主描述不是很清楚,分段PID控制通常只须一个控制回路,关键是温度点采作哪一点最准确。

网友F:
补充一下:1K元左右的仪表可带8~16段PID控制,应当是5块仪表就可完成控制任务。PLC一个AO回路完全可以完成50段PID控制。按楼主的意思是50个回路的PID控制。若想进一步知道详细情况请QQ:1531165728 或电18913942397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补充一下:1K元左右的仪表可带8~16段PID控制,应...

1K左右的仪表?? 什么仪表,有品牌型号吗?

网友G:
不太贵  毕节合理 挺好的  挺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补充一下:1K元左右的仪表可带8~16段PID控制,应...

50段,每段的温度不一样的,投入功率也不一样

网友F:
每段的温度肯定不一样,投入我功率也不一样,要是一样还要分段干什么?放心吧,多段温度控制我做过至少300套,你讲的内容我还是能分得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