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变频MODBUS通讯修改参数断电丢失的问题

楼主(2015-12-09):
上位机通过RMBA-01 MODBUS适配器与ACS800连接,可以正常通讯并修改参数(比如10.01),但是变频断电再送电时,通过通讯修改的参数又变成了修改之前的参数,貌似存不住,是哪儿的问题?

楼主:
从头到尾看了遍参数,终于找到了,16.07置一就行了。看来参数还是不熟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头到尾看了遍参数,终于找到了,16.07置一就行了。...

还真没用过,看参数说明是最好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