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软件和windows的兼容性问题

楼主(2015-12-09):
工控软件大多都是基于XP系统的,因工控软件的更新速度较慢,而windows的更新换代太快,怎样解决软件和操作系统的兼容性问题呀?各位大侠有什么好办法吗?用虚拟机可以吗?会不会有什么风险?请大侠慷慨相助,多谢!

网友A:
可以考虑装双系统,这是解决方法之一。

虚拟机安装过一个,虚拟机是在硬盘上的某个分区或是某个空间保留出一个区域,安装虚拟机。需要登录,验证等。这样的话还是在当前系统下进行。可以通过网络,在另外一台电脑安装虚拟机服务端,然后以虚拟机客户端的用户登录电脑,安装软件。每次运行软件时,都是在本机,其实文件都是存在另外一方。

现在很多软件运行在64位下没什么问题,最起码Win7 64位是可以的,Win8-Win10就还有待开发。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您建议的双系统是一种解决方法,我考虑一下。

您说的虚拟机我不太明白,我目前用的虚拟机是XP系统,可以直接用。您说的用两台电脑分别采用虚拟机服务端和客户端,这么设计的目的是什么?望详细指点。谢谢!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装双系统,这是解决方法之一。 虚拟机安装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