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变频器的安装方式

楼主(2015-12-09):
请教:电柜较小,底板基本放满,变频器螺丝固定在侧壁上,但客户认为螺丝安装拆卸不方便,想要直接变为导轨安装(注:此变频器为安川J1000系列)。回想发现自己所见过的变频器安装都是直接螺丝固定,没有见过导轨安装,所以想请教大家,螺丝固定作为一个常用的安装方式,它的优缺点是什么?导轨安装是怎样的条件下才适用呢?

网友A:
螺丝安装拆卸很方便呀,螺丝拧松后变频器向上一抬不就拿下来了吗?我还没有将变频器用导轨安装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安装拆卸很方便呀,螺丝拧松后变频器向上一抬不就拿下...

 这款变频器是必须把螺丝拆了才行。我也没见过导轨安装,但这个变频器的确有导轨安装的选择附件。很想知道,直接安装的根据。是可靠接地,防震动还是有其他什么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螺丝安装拆卸很...

如果变频器功率很大,那么还是建议直接安装,个人感觉如果变频器很重,那么导轨安装不是最优选择,如果功率不大,哪种安装方式都可以,这也没有什么规范要求,只是条件及习惯而已。

网友B:
拿着安川电机说明书给客户看下,他就接受了

正确的就是螺丝安装的,说明书上有安装说明,以说明书操作为准,这样为善!

网友C:
变频器以螺丝安装为妥,如果能用导轨安装,背后应有卡槽,按照卡槽的尺寸选择导轨为好。

网友D:
变频器用导轨安装?为什么?没事总往下拆变频器玩儿!

导轨安装的目的就是安装方便,少划线、钻孔,拆卸方便是指那些易损坏的元件。大点的电器件没有必要安装导轨。

网友E:
变频器一般都是螺丝安装,导轨安装适合小功率的变频器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