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炉天然气贵还是电贵

楼主(2015-12-09):
楼主公司准备投一条热处理线,4000KW的功率的,本来是准备选电的,最后领导说烧天然气便宜,换成天然气的了,有家企业报价1200万,楼主想知道

1,这个规格的报价是否合理

2,烧天然气与电力,哪个便宜,湖北地区

楼主:
楼主再补充两个问题:

3.天然气热处理炉跟电热处理炉的效率哪个高

4.这两种对温度的控制精确性相比怎么样,使用寿命咋样

网友A:
天然气的温度精度可能比电炉差,因为燃烧器的控制不如电控,尽管也是PID调节,在执行时间上慢于电控。

网友B:
天然气热处理炉跟电热处理炉的价格,看你的元器件品牌而定!

天然气控温精度比电炉要差,尤其是局部温度比电炉差异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然气的温度精度可能比电炉差,因为燃烧器的控制不如电控...

那运行成本呢?

网友C:
1、你的热处理不宜用电用电价格是最贵的,变压器容量也要很大,单台至少要5000KVA。

2、你的供热需求是344万千卡每小时(按电计算),如果用天然气供热需求为382万千卡没小时,按热来看采用导热油路不超过7吨没小时,用电只是75KW左右,因而你的供热方案采用电是不正确的。按全功计算用电每小时约3200元。而天然气大概每小时450立方米,约2000元每小时

3、热处理的温度是选择的关键,如果温度不高可选有机热载体锅炉做热源(大概50万左右),当然交换器处理系统也不同没有包括热处理装置。

4、如果温度较高可以采用天然气燃烧器

5、控温精度是热处理装置的设计问题,不完全取决热源

6、控制都是电气自动调节的,用电供热和天然气都一样,电炉控温精度不一定高,因为还有传热介质的问题。

虽然你提供的信息有限,但以专业角度讲除非是中频或电磁炉才能处理的工艺,用电炉是不正确的。

网友C:
如果可以用天然气处理的,那个价格是不是包含天然气管道费用?设备应该没有那么贵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天然气的温度精度可能比电炉差...

电炉的热效率很高,几乎是100%,燃气的热效率不高,不会超过70%。我认为还是用电合适。

网友C:
呵呵,随便,用过吗?忘了问了,一个百人左右做设备的企业,配电容量会多大,一个讨论2吨锅炉的企业,上一个4000KW的电热处理设备?疑惑中。。。

网友C:
忘了,燃天然气锅炉热效率应该超过85%,而燃烧器热效率大概95%,链条炉效率差不多70%吧    i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天然气的温度精度可能比电炉差,因为燃烧器的控制不如电控...

也不见得,主要还是看你的控制元件,必须采用进口的!

网友B:
目前大部分企业经济大幅度滑坡,看来楼主生意真心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随便,用过吗?忘了问了,一个百人左右做设备的企业...

2吨的是喷漆需要用到蒸汽,4000KW的是热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大部分企业经济大幅度滑坡,看来楼主生意真心不错

反正是国企,国家投资,有钱任性,捡贵的买

楼主:
设备招标有一个长春的报1100万,杭州的报1200多万,领导竟然选贵的,估计又吃了不少回扣

网友A:
不要这样说领导,还想干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设备招标有一个长春的报1100万,杭州的报1200多万...

慎言,你这的思想很危险,规定肯定好,因为如果选进口的配件,肯定成本高,你要这想,如果有人问起,你也要这样说。

赞成,李侠说的‘不要这样说领导,还想干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天然气热处理炉跟电热处理炉的价格,看你的元器件品牌而定...

进口的天然气控制元件精度很高,建议选天然气的,加热快,节能!

网友E:
电的好维修。技术成熟。加热精度高。投资少。寿命长。操作简单,运行靠。

网友E:
还是用电的吧!占用空间小!

网友F:
我认为电的比较好,还是用电

网友C:
4000KW对于电不小,对于热不大。用二次能源解决一次能源可以解决的问题。试问二次能源热效率和一次能源那个高?电高?算发电效率不?

网友C:
实际电的综合热效率一般不会超过40%

网友C:
这就是为什么电如此之贵!

网友G:
天然气现在按每月好几块钱的垃圾费,物业收的是前期垃圾处理,天然气收的是后期垃圾处理。

MMD,为啥重复收费。另外不是说天然气是旅社能源吗》咋收开垃圾处理费了?难道还叫俺们去烧煤炉子吗?那个不收垃圾处理费。

网友H: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网友I:
电的控温更精准,用电的好

网友G:
这个得按运营成本来算,而不能简单地用谁的效率高来评价,电其实是效率最低的,从燃煤来计算;相对而言用天然气的耗材成本会比电低,但设备的维护和检修来说天然气的设备维护成本要比用电的设备维护成本要高些,所以得综合考虑。

网友J:
1、价格合不合理,是比出来的,如用的系统、品牌、控制方式、材料、质保、售后,还有人工和工期,这个可以多家咨询,外资、台资、国内厂家的报价都会不一样,所以合不合理这个题目太大了,只能说在相同要求的情况下,哪个更优选哪个。

2、至于哪个更经济的问题,这个要看你要达到的工艺温度和耗气量或耗电量,综合当地电价、气价计算,如果只是单纯考虑千瓦数,气一定便宜过电,不管是设施投入还是维护成本,除非你所在的工业区没有燃气接口。

3、哪个效率更高。看工艺要求和设备能力,这个要看设备厂家提供的设备能力参数。

4、关于温度控制精度,要看设备设计,因为燃气和电只是加热方式,而控的准不准是设备的系统设计问题,比如几个采样点,采取怎样的控温方式,是靠辐射、对流、还是热传导。关于温控的东西,最多也就±1℃,也不会要求高到哪里,所以都可以,最后还是要比运行成本。

个人观点:你的4000KW是实际功率,还是计算来的,每天的产品处理量是多少吨?产品尺寸如何,温度要达到多少?

网友K(2016-01-12):
引用 楼主:
设备招标有一个长春的报1100万,杭州的报1200多万...

 言之有理。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K:
我只想说用天然气更便宜,用电效率高更耗能

网友A:
看来热加工设备大家经验不多。

所有能源中,使用电是最高效、最方便、最易控制的。

网友L:
如果用电加热,可以把厂开到电厂旁边去,直接用电厂发出来的电,成本会降很多的。

网友M(2016-06-09):
我们厂就是电的改天然气,我觉得电的好,就是费电,不过比天然气省心

网友N:
一次能源,二次能源问题。

网友O:
谢谢  分享  不知道授权还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