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活动〓面对四面“霾”伏,我们如何冲出包围?

楼主(2015-12-09):
记忆中,我们的头顶是朵朵白云衬托的深蓝的天空。

如今已经变成遥远的记忆,想看见蓝天已经变成一种奢望。取而代之的是似雾非雾的霾。有人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也不是生死两隔。而是在城市的街头,牵着你的手,却看不见你的脸。

曾几何时,我们四周的霾,以为是司空见惯的雾;没有任何防范,于是我们在幻境中一天天走向深渊,再后来,我们彻底被它打败了,是它折断了我们还没起飞的翅膀。于是我们抗议,专家呼吁,才有了今天彻底的醒悟:原来雾不是霾,霾也不是雾。

去年3月份,柴静的《穹顶之下》一时引起不少反响,如何治理霾,减少霾的诞生,成了专家们时兴的话题,我们虽然不能阻止霾的产生,但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这话听起来危言耸听,但绝不是杞人忧天。

作为工控人,说说大家是如何面对四面“霾”伏,又怎样的妙招减少雾霾对自己的伤害,对于雾霾的治理又有怎样的措施、建议。不妨唠嗑一下!

活动日期:即日起(2015年12月9日,截至2016年1月15日)

为鼓励大家积极参与,还设置一些礼品进行奖励
1、一等奖工控鼠标套装一套(2人)

2、二等奖数据线一个(5人)

3、三等奖工控点点一个(10人)

4、参与奖若干,奖励50积分。

网友A:
如何防护雾霾

一、减少外出。抵抗力弱的老人儿童以及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易感人群应尽量减少出门,或减少户外活动,外出时戴口罩防护身体,防止污染物由鼻、口侵入肺部,外出归来后,应立即清洗面部及裸露肌肤。 二、减少户外锻炼。雾霾天气气压低,能见度低,空气中悬浮大量尘埃等有毒颗粒,患有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阻塞性肺气肿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应尽量避免户外锻炼,以免诱发慢性病得发作或加重。同样大雾天气压较低,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患者不宜做户外锻炼,以避免诱发心绞痛、心衰。中等和重度霾天气易对人体呼吸循环系统造成刺激,尤其是在早晨空气质量较差。通常来说,若无冷空气活动和雨雪、大风等天气时,锻炼的时间最好选择上午到傍晚前的空气质量好,能见度高的时段进行,地点以树多草多的地方为好,霾天气时也应适度减少运动量与运动强度。 三、关闭门窗。由于雾霾天气时,空气中的污染物难以消散,在大雾的天气应紧闭门窗,避免室外雾气进入室内污染室内空气,诱发急性呼吸道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四、注意饮食。患有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尤其是老年人要保持科学的生活规律,避免过度劳累,多饮水。要注意饮食清淡,少食刺激性食物,多吃些豆腐、牛奶等食品,必要时要补充维生素D。 五、行车走路要倍加小心。中等和重度雾霾天气下,能见度较低,视线差,驾车、骑车和步行的人们都应多加小心,特别是通过交叉路口和无人看管的铁道口时,要减速慢行,遵守交通规则,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网友A:
如何治理雾霾建议

中国的污染主要是来自工业点源排放和机动车尾气排放,也就是说,工业污染是第一位,因为大部分二氧化硫排放,均来自火电厂以及非金属矿物生产、炼钢、化工制造和有色金属冶炼企业。这些行业占二氧化硫总排放的85%以上,大大高于它们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率。  对此,应当把工业污染当成主要的污染源来治理,配合以汽车尾气污染的治理。英国伦敦的治污提供了一个榜样。伦敦通过调查确认工业和燃煤是污染的首因,其次是汽车尾气。于是,伦敦从调整能源结构和控制汽车尾气污染着手,经过50年的努力,解决了伦敦的大气污染。方法是,伦敦民用和商业用能全部放弃用煤,改用天然气,同时伦敦的用电全部由外地输送入,并且规定了大伦敦低排放区,执行更高的机动车尾气排放标准,并限制机动车驶入大伦敦区。  只是,要把治理工业污染放在第一位时,就有可能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发生冲突,如此,负有向公民提供良好环境生存权的政府何去何从,又成为关注的焦点。是继续污染保持增长,还是以保持环境良好为第一,以经济增长为第二位。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B:
据说美国的汽车拥有量也很多,企业也很多。但是他们怎么控制的污染呢?

我觉得提高科技,少用能耗大的生产工艺,会有好的效果。

网友C:
一、避免雾天晨练

  冬季,人们晨练时需要的氧气量增加,随着呼吸的加深,雾中的有害物质会被吸入呼吸道,从而危害健康。可以改在太阳出来后再晨练,因为即使再大的雾, 遇到太阳,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消散。如果雾天太阳一直不露面,取消一次锻炼计划也是可行的,也可以改为室内锻炼。从太阳出来的时间推算,冬天室外锻炼比较 好的时间段是上午9点以后。

二、尽量减少外出、注意口罩

  在冬季遇到浓雾天气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如果不得不出门时,外出时戴棉质口罩防护身体,防止污染物由鼻、口侵入肺部,外出归来后,应立即清洗面部及裸露肌肤,也可用清水冲洗鼻腔。

  那么在雾霾天气上,带什么演那个的口罩可是有讲究的。如何选择口罩?这是市民近期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小编也就不同材质的口罩做过对比,N95、 N99类口罩胜出。非典和禽流感时期佩戴的就是N95口罩,它的防霾效果比一般口罩要理想,但记住一定要勤更换,最好每4小时换一个,因为此时口罩上已吸 满有害颗粒物,再不更换就会被人体吸入,不仅起不到防尘防霾,还适得其反。

  另外,很多人都不清楚口罩的正确佩戴方式,以为盖住口鼻就不用担心了。浓雾笼罩,冬季预防雾霾,雾霾防护措施,冬季出行怎样预防冬季雾霾?其实,戴 口罩的关键是紧密贴合面部,不要露出空隙。因为灰尘或雾霾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一旦露了缝,它们就会钻进来,那样就起不到防护的作用了。在这里小编也要特别 提醒,雾霾天气对人体的呼吸系统的影响是特别大的,对于老人、幼儿这些人体机能相对较弱的群体,更要在冬季出行时做好预防雾霾的准备。

  三、调节情绪、注意饮食

  浓雾笼罩,冬季预防雾霾,雾霾防护措施,冬季出行怎样预防冬季雾霾?现在的天气,可谓是十面“霾”伏,空气质量之差也影响了人们的心情。由于雾天日 照少、光线弱、气压低,有些人在雾天会产生精神懒散、情绪低落的现象。建议保持科学的生活规律,避免过度劳累,多饮水,注意饮食清淡,少食刺激性食物,多 吃些豆腐、牛奶等。

网友C:
做好个人卫生

外出回到家中,第一件事就要去清洗自己的脸部和鼻腔。在外的时候跟空气中的污染物颗粒有接触,脸部和鼻腔有附着大量的PM2.5颗粒,要要清水清洗防止PM对自己的危害。

多吃水果,补充维生素

多吃新鲜水果,可以补充各种维生素,尤其在雾霾爆发的时候吃梨子能够润肺除燥、祛痰止咳,保护我们的呼吸道。

清淡饮食,多喝水

不要吃太油腻的东西,饮食要清淡多吃蔬菜,多喝白开水。

开车关闭车窗玻璃

开车外出的朋友可以关闭车窗玻璃,并且打开车内的空气内外循环空气系统。保持车内空气洁净无污染颗粒。

安装净化设备

有条件的话可以在家里的门窗上安装空气净化设置,市场上的大多数空气净化器都能净化空气中的污染物,尤其对PM2.5的吸附能力都很好。用了空气净化器要经常更换过滤网什么的,防止二次污染哈。

种植绿色植物

在家里多种植绿色植物,大家都知道绿色植物可以净化空气。可以在自己家的阳台,客厅,卧室里种植绿色植物,来吸收PM2.5颗粒来净化空气。

网友D:
我觉得预防雾霾:

一,清洁工作必不可少,因为颗粒物吸附在皮肤上,不仅会造成皮肤老化,也会通过皮肤吸收。因此,及时清洁是非常必要的,在洗脸洗手的同时,清理鼻腔和口腔等都会有一定效果。

二,饮食方面,可多吃润肺食物,如:木耳、银耳、莲子、百合等,冬季食用这些食物,具有清肺、润肺和养肺的效果。另排毒食品,可多吃萝卜,生吃或拌成凉菜都可以。饮品类,可选择罗汉果茶,罗汉果茶有防治咽部瘙痒、润肺的良好功效。

愿大家都能远离雾霾,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网友E:
  1、在屋里栽种绿色植物

  家里种植绿色植物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雾霾伤害的,但要注意选取能有效的吸纳空气中的小颗粒物质的植物,这需要植物具有粗糙的叶片,并且叶片还可以分泌黏液的植物。可以选择在家中培植薄荷,这种植物的叶片不仅有大量的绒毛,而且还可以产生大量的黏性液体,从而减少室内可吸入颗粒物的数量,以此来确保环境的清洁。也有橡皮树等其他类似植物有次功效。

  2、雾霾天气少开窗

  雾霾天气不主张早晚开窗通风,最好等太阳出来再开窗通风。

  3、多喝桐桔梗茶、桐参茶、桐桔梗颗粒、桔梗汤等“清肺除尘”茶饮

  桐桔梗茶有清火滤肺尘功能,能加强肺泡细胞排出有毒细颗粒物的能力,能协助人体排出体内积聚的PM2.5颗粒物及其他有害物质。

  4、少量补充维生素D

  冬季雾多、日照少,由于紫外线照射太少,人体内维生素D生成不足,有些人还会产生精神压抑、情绪低落等现象,必要时可补充一些维生素D。

  5、饮食清淡多喝蜂蜜水

  雾天的饮食宜选择清淡易消化且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多饮水,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这样不仅可补充各种维生素和无机盐,还能起到润肺除燥、祛痰止咳、健脾补肾的作用。少吃刺激性食物,多吃些梨、枇杷、橙子、橘子等食品。

  6、深层清洁

  人体表面的皮肤直接与外界空气接触,很容易受到雾霾天气的伤害。尤其是在繁华喧嚣十面“霾”伏的都市中,除了随时要应对雾霾危“肌”外,由于建筑施工、汽车尾汽、工业燃料燃烧、燃放烟花爆烛等原因造成悬浮颗粒物多,难免会堵塞在毛孔中形成黑头,造成毛孔阻塞、角质堆积、肌肤起皮等肌肤问题,所以自我保护的首要措施就是深层清洁肌肤表层,清洁毛孔。

  7、减少化石燃料的燃烧(如家庭燃煤、焚烧垃圾等)

  家庭小煤炉尽量不要使用,因为燃煤会产生大量的烟尘和二氧化硫;垃圾在焚烧过程中会产生致癌物质二恶英;尤其是要严禁焚烧秸秆,许多地方的农民有焚烧秸秆的习惯,大量烟尘被排放到空气中,严重污染周边城市的环境,加重雾霾天气。

网友F:
防治雾霾,从自身做起。个人尽量减少驾车出行。各行各业要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力争实现污染物减排。

网友G:
我说离开大都市  去大山里 空气新鲜的很   还需要防御吗

网友H:
一两句说不清楚,占个楼层

网友I:
1、雾霾天气少开窗,出行戴口罩。

雾霾天气就不要一早一晚的开窗通风,这个时间段的空气并不是那么舒适,最好等太阳出来之后再开窗通风。出行戴上棉质口罩,不易过敏,易清洗,也可以有效防止粉尘颗粒进入体内。质量较好可以戴普通口罩,空气质量较差时选择医用一次性无菌口罩或者N95或N99口罩,污染严重时用N95或N99口罩,这种口罩必须两天更换一次新的。

2、饮食清淡多喝水

选择清淡易消化且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多喝水,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这样可以补充维生素和无机盐,有润肺除燥、祛痰止咳、健脾补肾的作用,尽可能的少吃刺激性酸辣食物,多吃梨、橙子、橘子等清肺化痰的食品。自制润喉茶:石斛、百合、麦冬各3g,大枣2枚,冰糖2粒。用法:加开水150毫升,泡服。或者多喝罗汉果茶,润肺清肺。

3、雾霾比较严重的天气洗脸最好用温水

外出回来的时候要及时洗脸、漱口、清理鼻腔,去掉身上附带的污染残留物,防止PM2.5对人体的危害。用温水洗脸可以更利于洗掉脸上的残留颗粒,仔细清洗面部和裸露的肌肤。

4、加强锻炼

调整个人的生活习惯,合理安排个人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适当的休息,注意锻炼身体,增强机体免疫力,从自身强化应对雾霾天气的能力,但是避免在雾霾天气晨练。出现呼吸系统疾病时或感到呼吸不舒服时,及时及早去医院检查治疗。

5、雾霾天气不宜户外活动的人群

首先是老人和孩子,所以器官中,肺的自我保护能力最差,尤其是免疫功能不佳的老人、孩子及体弱者,极易被细菌和病毒侵犯,更要做好防护。在空气污染指数较高的时候减少外出活动,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养肺清肺。有条件的家庭可启用加湿器和空气净化设备。其次就是患有哮喘或者慢支的人群,他们不仅对空气中的污染物更为敏感,寒冷天气更易使疾病加重或者突发,出门最好戴上活性炭口罩。最后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雾霾天气最好不出门,因为起雾时气压低,空气含氧量下降,这类人很容易感觉到胸闷,更甚者血管痉挛、血压波动、心脏负荷加重等,危及生命。

网友J:
今晚没事,上来说说自己对雾霾的认识。

记忆中08年前后雾霾天气还是很少的,那时天气预报中也没有PM2.5z之说,大雾天虽然很多,但走在雾中一会头发就湿了,路边的各种植被也都是湿漉漉的。而从10年后,雾天虽然很多,但头发很少湿了,植被也干干的,远远望处一片青烟的感觉,如同刚刚放过鞭炮的样子,而且抬头还能看到太阳,一整天乃至几天都是如此,而PM2.5这个专业的数据原本只有在专家的论文里出现,两三年的时间以及家喻户晓。

记得08年奥运会时,美国的选手来北京,从北京机场下飞机带着口罩,被国人好一顿痛骂和声讨,现在看看中国人遍地都是口罩上街,嘿嘿。。。而且我们的专家也在提醒大家上街带口罩,这不是赤裸裸的打脸么?

为什么短短的6、7年间我们的空气变得如此不堪?为什么我们的雾霾越来越严重?今天偶就凭着自己的感觉傻掰几段。

首先,我们要了解雾霾的组成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雾霾,声讨空气污染,可是大家都是动动嘴巴,学学别人的腔调,从来没有几个认真的思考雾霾的产生和雾霾的组成,就是政府也是死等白吃,引用各种专家的强调来推卸责任,甚至老百姓发牢骚都用全国都一个样来推诿扯皮,只动嘴不动手,只等别人付出自己沾光,典型的看出了各地政府的丑恶嘴脸。

要了解雾霾的组成,偶先说一个生活中的例子:

和面,大家都熟悉

和面的成分及要素为:面、水、搅动、放置。现在为了有筋道还加入了各种食品添加剂

要想和的面有筋道:面、水比例合适,食品添加剂多加,搅动完后放置足够时间,这样我们的面才能够变成弹弹弹的筋道面。

那么雾霾实质上也是如此:尘埃、水分、搅动、放置、增稠剂

尘埃:人类活动造成的大量悬浮在空中的微小颗粒

水分:十度以下零度以上的不算干燥的天气或阴天

搅动:人类活动、交通工具等造成的空气搅动

放置:没有强烈的空气对流天气,基本上是微风或无风天气

增稠剂:各种人类活动排放的化学品气体

这些条件作用下,产生了空气中如同面糊一样的尘埃团及产生了雾霾PM2.5

这些条件里面

我们无能为力的是:水分、放置的气候气温作用。

两三年前偶曾在铁血论坛中发过一个帖子:可否用炸弹等武器打到台风眼中破坏台风的形成来消灭台风,以此减少台风对人类的损失,从而能够做到人类给变破坏力的自然天气。但这种想法还是乌邦托,所以对于雾霾形成的水分和无风天气造成的空气流动差我们无法改变。

我们能够改变甚微的是:尘埃、搅动。

尘埃虽然大部分是人类活动产生的,但人类生存必须的活动无法消减太多。

搅动是我国政府正在极力推行的办法。限行的同时也减少了排放,可是这种办法只能是临时抱佛脚,雾霾走了又回复,只是应急的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们忽视的或者说刻意掩盖的是增稠剂

增稠剂是雾霾天气最大的诱发因素,如同和面一样,添入了添加剂面的效果马上好了,所以商贩们都在不顾及食客身体健康的情况下超标的添加添加剂,目的为了多赚钱。

同样空气中的各种人类活动产生的化学气体,造成了雾霾的不断增强,化学气体越多雾霾越严重,因为化学气体大部分都是多分子气体,它们之间通过范德华力极易吸附在一起,越聚越大,把各种气体、尘埃、水分吸附在一起,形成各种各样的大分子团,在不断膨胀过程中还会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各种无法预测的致癌物质。

由此可见,空气中的各种化学气体,乃是雾霾形成的最严重因素,也是我们能够改变的,使雾霾减少、乃至消失的最有效的办法。

古人云: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只有抓住主要矛盾,我们才能事半功倍的解决问题。

同理对于雾霾的治理也是如此,分析出雾霾的主要因素,我们就可以用最快捷的方式来治理雾霾,那就是减少化学气体的排放特别是有毒气体的排放量。

政府监管的缺失是雾霾产生的直接原因

受中国雾霾天气的压力,中国政府对于有毒气体的排放要求越来越严格。这从国内各种化工工程的审批就可以看到,现在上生产装置必须要有环评和污水废气处理设备,近年来尤其关注的就是废气的排放,必须脱硫、脱硝等设备,不然就不会审批成功。但这样的严格要求却没有对生活中的雾霾产生多大的影响,为什么?是投入的设备还不够么?偶的分析,这结论是错误的。

雾霾治理效果甚微的症结在于:政府监管的缺失,换句话说:政府只动嘴,不动腿,缺少监督,只看制度、文件,不查看实际的设备运行状况,排放的气体指标。

越来越多的问题被媒体不断曝光:城市供暖热力公司、火力发电厂等各种脱硫脱硝设备停止运转,排放大气的气体检测设备的数据被厂内人员随意更改,所有的上传的空气指标的数据都是人为造假的。

就是各种突发火灾事故,政府排除的各种空气质量检测都是全部合格的,所有的的通报都是火灾周边环境空气质量达标,没有对周围造成环境污染,不论多大的火灾都是一个标准的模式,这样的数据怎能让人信服,这样的数据怎能让雾霾减少。

现在政府对于雾霾的产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借口甚至出现了农民焚烧秸秆都是雾霾产生的主要因素,可是各大火灾事故,浓烟冲天,遮天蔽日,各种化学燃料不充分燃烧,甚至爆炸的各种事故的空气检测报告却是合格,达标。如此的双重标准已经无耻到了极点。

在说为什么从08年后我们的空气质量越来越严重,这除了那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而产生的各种高能耗的企业之外的另一个主要因素就是私家车的大幅度增加

私家车的增多,直接导致了城市空气质量的严重污染,加大了雾霾的严重程度

有人会说,我们中国的私家车比国外少多了,看一看日本、美国的私家车,我们国内还是刚刚起步,可是别忘了外国的私家车的汽油质量如何,我们的汽油质量如何。

且不说我们国内汽油对于含硫含硝的指标要求比外国低,就是依照我们现在国内的汽油指标,我们的汽油有多少达标的?

偶从事的一致是炼油企业,且不说偶厂现在不出成品的汽油,就是几年前出的成品的93#,95#汽油,也没有几个达标的,这还是一个正规的国有企业,更别说那些地炼的私企、小厂、甚至纯粹的假冒伪劣厂,这所有的一切政府从来没有监管过,大家还记得今年的315么,央视报道的山东地炼勾兑汽油生产劣质汽油的报道么?嘿嘿。。。毫不客气的说现在更是如火如荼,更是变本加厉,而且不仅仅是山东省,全国各地都是如此,但是我们的政府却从来不监督,不执法。

且不说MTBE的勾兑汽油是不是如同我们的食品添加剂,如同专家说的少吃一点死不了,且看一看这添加的比例,石脑油就是普通的蒸馏工艺常减压炼油出来的直流汽油,也就是我们说的70#汽油,为了少纳税现在都作为半成品进行销售变成石脑油的名字,这样的直流汽油不经过脱硫、脱硝、而且含有大量的烯烃,如果作为汽车的汽油使用,其排放的尾气含有大量的不完全燃烧的烯烃、硫化物、硝酸物,按照国家规定使不允许使用的,但是好多好多的企业就是从炼油厂买来这些石脑油,然后勾兑上MTBE就变成了93#、97#汽油,然后拉倒加油站上与正规的汽油混合在一起销售,这样的举动非常普遍,因为这样的利润才高,才有利可图,可是我们的政府却不进行督查。

虽然我们的私家车被外国的少,但是我们私家车的汽油劣质到比外国好多倍,一辆汽油的汽油排放的污染气体是国外的好几倍,这造成的空气污染是非常严重的,可是我们的政府却不进行监管,这种掺假的行为真的就无法检测么?真的如同我们的食用油一样勾兑后完美指数超过正规的?乃至我们的政府专家至今研究不出来方法来检测造假行为。

所以说,今天的雾霾的直接结果就是我们政府的部门只能已经走入歧途,手里拿着权利,嘴上喊着冠冕堂皇,却不肯到现场监督一下。

中国的税负沉重才是雾霾产生的最根本原因

为什么企业上了脱硫、脱硝装置却放在哪里成了摆设,甘愿变成废铜烂铁甘愿自己也遭受着自己制造的雾霾的侵蚀,也不开能够减少雾霾的装置呢?原因成本太高,企业税负太大,原本企业就因为沉重的税负苦苦挣扎在死亡线上,现在再开一个纯耗成本的装置,企业的生存更加困难,企业到了政府以及普通百姓优哉游哉无所谓,但企业的老板和职工无法承受,企业排放污浊的空气、生产含硫的产品,企业的节省的成本能够让企业生存下去,虽然污染了空气,但大家都跟着遭罪,所以企业已经明白,即使死亡也要找个垫背的。

同意对于生产劣质勾兑汽油的企业,他们也是因为政府的税收沉重,只能通过这样的手段来让自己生存。

而当地政府也是通过这样的手段,明知当地的企业在排放毒气、生存不符合环保的产品也装作不知,因为他们知道关闭一个企业,他们的税收就会少了很多,他们铺张浪费的钱就少了一些,所以他们都是等着别的城市的行动,自己的政府在哪里动嘴,享受别人带来的好空气。

而政府所谓的什么治理雾霾的投入,又有几毛几分投入到了企业中了,作为一个政府责任治理雾霾的行为,他们完全应该把治理雾霾的资金一大部分用于企业脱硫、脱硝的装置运转上去,先让企业有活下去,企业才会关心怎样活的更好。

所以说,减少雾霾,质量雾霾的根源在于企业、要想企业能够自觉的治理污染的排放,首先要做的就是让企业活下去,那么就要减轻税负。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只有先活下去,才能想怎样活的久。

网友K:
平时少开汽车,能做公交或者骑自行车上班最好;企业最好能集中生产。

网友L:
早起一个小时,骑个自行车外出,不是很酷?😷😷😷😷😷如果人人有好的体质,都这么想,这样做。

网友M:
1,工厂添置脱硫设备

  脱硫设备应按照发达国家(美国,德国)的标准。

2,油耗设备增加油利用率

3,增大新能源的使用

网友N:
人在做天在看,老百姓的呼吁也只能起到一点点的作用。

对于个人防护:随时带口罩,越厚越好,戴眼罩。防毒面具等等

多喝水,多排毒。纱窗建议用更密一些的。室内养大叶绿色植物,调节室内空气,大环境改变不了,我们可以实弹的改变一下自家的小环境。

为了微薄的工资和能领到70~80岁以后的养老金,我们尽力吧!加油,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非人的人生!

网友O:
个人如何防御雾霾

网友P:
减少雾霾对自己的伤害几点建议:

1、雾霾天气应该减少户外运动

2、户外出行时请带口罩

3、室内可以种植一些净化空气的绿色植物,如芦荟、仙人掌、绿萝、吊兰、文竹等

4、多吃粗纤维食物:注意饮食清淡,多吃大豆、芹菜、苹果等粗纤维食物,可以润肠通便,帮助身体排毒;

5、多吃清肺食物:如萝卜、冬瓜、黑木耳粥、猪血菠菜汤等;梨、枇杷、橙子、橘子等清肺化痰水果;

6、多喝水:加快体内水分的更新,对身体很有好处。

7、勤洗脸洗手:当自己和家人从外回到家中,务必要注意及时清洁,洗脸洗手,清理鼻孔,漱口。

对于雾霾的治理又有怎样的措施几点建议:

1、城市汽车越来越多,汽车尾气也是污染源,尽量少开车,上下班做公交就成,减少污染。

2、冬季取暖,集中化供热,减少排污。

3、燃烧垃圾很是污染,应该宣传环境保护,适当的奖罚,提高公民环境意识。

网友Q:
工控人要有自己的工控解决办法才行。象已有的神雾喷水器来处理消除雾霾一样,最好有别的办法来消除空气中的雾霾。

我提个方案,纯属首创方案和Idear,在每个公园和有条件的小区,以及有足够大的地方(特别是停车场和高速路),设立象神雾喷水器一样的加湿装置,再在不远的前上方处设立静电发生的两个电极的屏蔽场,把带电的雾霾粒子吸收并回收。

家庭做些小型化的,比口罩、过滤强百倍。有雾霾预报时就开启装置除霾。平时可以仅仅加湿,这样同时也就增加了城市负氧离子。

经费从京津唐的排放收取,城市车辆和建筑工地也同样收取。

营运由市政环保等公共品提供部门实施。

网友Q:
工控人要有自己的工控解决办法才行。

象已有的神雾喷水器来处理消除雾霾一样,最好有别的办法来消除空气中的雾霾。

我提个方案,纯属首创方案和Idear:

在每个公园和有条件的小区,以及有足够大的地方(特别是停车场和高速路),设立象神雾喷水器一样的加湿装置,再在不远的前上方处设立静电发生的两个电极的屏蔽场,把带电的雾霾粒子吸收并回收。

家庭做些小型化的类似设备,比口罩、过滤强百倍。有雾霾预报时就开启装置除霾。平时可以仅仅加湿,这样同时也就增加了城市负氧离子。

经费从京津唐的排放收取,城市车辆和建筑工地也同样收取。

营运由市政环保等公共品提供部门实施。

网友R:
引用 网友J:
今晚没事,上来说说自己对雾霾的认识。记忆中08年前后雾...

网友S:
防雾霾几点建议:

1、平时多喝水

2、外出戴口罩

3、没事呆在室内。

网友T:
    我的老家是蓝蓝的天、白白的云,真正的天高云淡,所以原先并不知道有雾霾这一说,对雾霾的认识还是来到北京后才有的。

   初到北京第一印象就是天阴阴的,整天见不到太阳,搞得我心情很低落,后来才知道原来这叫“雾霾”,于是我就上网查查“霾”是什么东西,这样对雾霾才有了了解。

   预防雾霾对自己的伤害:雾霾期间减少户外活动,不开门窗,如果实在必须出门带上防PM2.5口罩,多吃一些清肺、润肺的食物,比如:炒木耳、银耳冰糖大白梨一起煮来吃,鲜百合粥,每天用罗汉果泡水当茶饮(吸烟的人喝这个最好)。

    面对减少雾霾从自己做起,虽然看不到什么效果,但自己能做到的就是劝家人出行尽量乘坐公交,少开车,我们家喜欢自己户外烧烤,也尽量减少烧烤次数,尽量在自家少做油炸食品,以免通过排烟罩排出的油烟污染空气,劝我老公戒烟(但至今没有成功)。

    面对减少雾霾个人认为政府应该做的:加大各污染企业环保设施的利用,现在个别企业为了降低运营成本一些环保设施成了摆设,只有在上级部门来检查时这些设施才投入运行,检查组一走设备就停了下来,如果这些设备的运营费用由政府承担,那么就可以大大提高环保设备的运营率,就可以减少对大气的污染。断臂求生,关停一些高污染企业。

网友U:
雾霾治理的长效机制需要配套政策组合。改善环境主要依靠收入水平提高、经济结构调整、资源效率提高、技术进步等,这些影响因素都受能源价格驱动。通过设立环境标准和约束指标,以及能源价格改革来反映环境和能源资源成本,促使能源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技术创新、提升废物回收利用率等,从而有效引导对常规能源的替代和增强清洁能源技术的竞争力。现阶段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整体环境污染,很难很快地由技术措施来消除和缓解。因此,除了从供给侧进行雾霾治理,政策上还需要从消费侧引导改变消费方式,改变经济发展模式,推崇节能减排,真正有效治理雾霾。

网友V:
关闭污染企业,不要再为了钱不要命了

网友W:
我采取的措施如下:

1、佩戴可靠的防雾霾口罩,目前使用的是Honeywell的KN95口罩。

2、减少外出时间,避免晨练、跑步等剧烈运动。

3、外出时,远距离尽量坐公交,近距离一定步行。

4、车内安装有车载净化器。

5、室内摆放绿色植物。

6、冬季不参与木材取暖等活动。

网友Q:
雾霾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实践也一再证明,要想天天蓝,环保部门不是神仙。

一方面,全社会高度重视,而不只是领导重视,惟其如此,治理才能形成合力,源头管控才不是句空话。

比如推动电动车要从5环起,除了工程用车,仅仅允许电动车进入,从中央领导坐骑开始;在四环以内的任何单位都不许有专车,必须2人才配公车。电动充电桩放开经营允许个人众筹投资,允许小区居民共同投资(对充电桩投资要,打破股份制的股东人数限制)。

另一方面,构建联动机制,拒绝单打独斗,多些类似《京津冀区域环境保护率先突破合作框架协议》这样的制度设计,不以邻为壑,多主动协力,治理效率起码会高些。

成立大区为主的规划监督体制,为了多呼吸一口气,多安排些专制监督管理人员。

总不能这样呼吸了。天蓝风清,需要信念,更需要行动。久久为功,严实推进,相信天天蓝,就在不远的正前方!

网友X:
环境污染超标坚决取缔,要不就这样吧。

网友Y:
倡导出行乘用公共交通,将私家车减少到一半以下,环境自然就好了

网友Z:
我在唐山,上班路上路过两个城中村,里面密密麻麻的烟囱,呼呼的冒着白烟,空气质量非常糟糕。我想他们为雾埋贡献了很多、

网友AA:
保定有中雾霾车,用水喷洒在空气中,减少空气的的霾颗粒

网友AB:
看国外如何治雾霾:快速应对污染 强化长效机制

“伦敦眼”中的风景。

德国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

  伦敦:从“雾都”到生态之城

  上世纪50年代,伦敦雾霭重重酿成灾难,英国人自此痛定思痛大力整治环境,并实现产业转型,打造生态社会。时至今日,伦敦摘掉了“雾都”的帽子,蜕变为蓝天白云的“生态之城”,绿色产业成为英国的经济增长领域。从工业革命的先驱到生态文明的领跑者,英国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提供了借鉴。

  烟雾灾难推动环境整治

  1952年12月,逆温层笼罩伦敦,连续数日寂静无风。当时伦敦冬季多使用燃煤采暖,煤炭燃烧产生的粉尘、有毒气体和污染物在城市上空蓄积,引发了连续数日的大雾天气。整座城市弥漫着浓烈的“臭鸡蛋”气味。人们走在街头,甚至低头看不见自己的双脚。

  许多伦敦市民感到呼吸困难、眼睛刺痛,哮喘、咳嗽等呼吸道疾病高发。从12月5日到8日的4天里,伦敦市死亡人数达4000多人。9日之后,雾霭逐渐消散,但在此之后两个月内,又有近8000人死于呼吸系统疾病。

  在付出生命的代价后,英国人痛下决心整治环境。1956年催生了首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清洁空气法案》。这一法案规定城镇使用无烟燃料,推广电和天然气,冬季采取集中供暖,发电厂和重工业设施被迁至郊外等。1974年的《控制公害法》囊括了从空气到土地和水域的保护条款,添加了控制噪音的条款。相继颁布的法令严格执行成为“雾都”获得新生的保证。

  扩建绿地是伦敦治理大气污染的重要手段。伦敦虽然人口稠密,但人均绿化面积达24平方米,城市外围还建有大型环形绿化带。即使在寸土寸金的伦敦市中心,也仍旧保留着海德公园以及詹姆斯公园等大片绿地。

  伦敦的巴特西发电站曾是英国最大的发电站,被认为是工业时代的象征,巅峰时期每周烧煤一万吨,每天消耗泰晤士河河水155万立方米。1989年,巴特西发电站正式关停。

  2007年2月,时任伦敦市长利文斯通宣布环保规划,计划在20年内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60%,把伦敦建成全球最环保的城市。根据规划,约750万伦敦市民将减少看电视的时间,换用节能灯泡。在商业领域,在节能和环保方面表现出色的企业和政府机构被授予绿色奖章。

  英国政府认识到,城市大气污染问题既与燃料结构有关,也是人口、交通、工业高度集聚的结果,需要综合性治理,其中产业转型是关键,不再单纯依赖制造业,而是大力发展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

  着力打造低碳生态社会

  现在的伦敦“雾都”不再,宛若一个生态的公园。伦敦从“雾都”向“生态之城”的转变,正是一些工业化国家实施经济转型、努力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缩影。

  在今天的英国,绿色经济产业是目前为数不多的经济增长领域之一,预计至2015年每年的增长率将超过4%。绿色行业将创造40万个工作岗位,而且这一数字还将不断上升,到2020年,绿色行业从业者将有120万人。

  按照英国政府的计划,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供应中要占15%的份额,40%的电力来自绿色能源,既包括对依赖煤炭的火电站进行“绿色改造”,也包括发展风电等绿色能源。到时英国温室气体排放要降低20%,石油需求降低7%。

  为更好地建设生态社会,2007年9月,英国政府宣布将在全国建设10个生态镇。同年11月,英国政府宣布将对所有房屋节能程度选行“绿色评级”,以提高房屋能源利用率和减少排放。政府要求从2016年开始,所有新建住宅都必须是“零排放”,此类环保住宅将享受免缴印花税的政策优惠。

  政府还制定了推广太阳能的计划,补贴屋顶安装太阳能电池板。作为一个岛国,英国还充分利用海上风能,其海上风电站的装机容量位居世界前列。

  良好的生态环境极大地提升了英国人的生活质量,并吸引了大量的海外游客。据英国官方统计,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英国共吸引海外游客59万人次。

  节能低碳已成为英国社会生活的时尚。英国零售业巨头乐购率先建设了一些“零碳”超市,通过自备生物质发电机、建筑节能、循环利用雨水等方式打造低碳购物环境。伦敦南部的“贝丁顿零碳社区”更是声名远扬,这个约百户居民的小区是英国最大的低碳社区,是上海世博会零碳馆的原型,其建筑、生活等许多方面的低碳设计已成为标杆。

  领跑探索生态文明

  英国100多年来经历了田园牧歌到烟囱林立再回归绿色生态的发展历程,这也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提供了理念和实践借鉴。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生态系统管理伙伴计划”主任刘健说,一系列全球性环境与生态问题已经对人类发出警告,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来继续发展,这就是生态文明。

  英国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主任卡米拉·图尔明认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环保运动兴起时,环境保护是流行的概念,后来是可持续发展,但近几十年,这些口号“不再像过去那样有力了”。生态文明是一个全新理念,包含了环境保护、经济发展、生活方式等很多内容,具有丰富的内涵。在探索生态文明的建设中,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是一个很好的样本。

  尽管整个社会都在努力向生态文明转型,但英国也存在一些焦虑。一个突出问题是,英国设置了较高的减排目标,但现行政策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支持。据当地媒体报道,由于政策力度不足,英国2017年的近期减排目标可能难以实现。2012年英国政府还暂停一些太阳能补贴计划,原因是大量住宅纷纷安装太阳能电池板,补贴资金难以为继。

  尽管前路崎岖,但在发展的同时,拥有一个美好的生态环境,是许多英国人共同的想法。谈到英国在世界低碳道路上的先驱角色,英国外交部前任气候变化特别代表约翰-阿什顿说:“我们相信低碳转变带来的机会将超过面临的风险。我们最终把这看作一场竞赛,跑在前面的将获得最高奖励。”

  德国:限排减排软硬兼施

 德国工业发达,在环保方面的努力备受全球瞩目。记者日前采访德国联邦环境局了解到,德国重在通过减少污染物排放来防治雾霾天气,并完善应急举措和长效机制,提高空气质量。

  推行欧盟强制标准 硬软措施到位

  自2005年1月1日起,欧盟对可吸入颗粒物(PM 10)上限作出严格限制,规定空气中PM 10年均浓度不得高于40微克每立方米,日均浓度超过50微克每立方米的天数不得超过35天。一旦浓度超标,欧盟成员国均有义务启动自己的“空气清洁与行动计划”。

  “空气清洁与行动计划”减少可吸入颗粒物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限制释放颗粒物,例如车辆限行、限速、工业设备限制运转等,并设立“环保区域”,德国超过40个城市设立了“环保区域”,只允许符合环保标准的车辆驶入;二是通过技术手段减少排放,例如给汽车安装微粒过滤装置。德国于2007年立法补贴安装微粒过滤装置的柴油发动机汽车,并对未安装过滤装置的车辆征收附加费。

  40多年前,穿过德国鲁尔工业区的莱茵河泛着恶臭,两岸森林遭受酸雨之害。而今,包括莱茵河流域在内的德国多数地区实现了青山绿水,空气清新,这与德国实施“空气清洁与行动计划”密不可分。

  欧盟对汽车尾气排放设定严格标准,“欧4”和“欧5”标准分别于2005年和2008年开始实施,因此成员国各级政府通过技术手段在汽车减排上发挥的空间不大,主要还是依靠限制排放的“硬措施”。

  此外,德国还采取了一些“软措施”,如呼吁民众节能减排,使用节能家电、多搭乘公共交通以及骑车出行等。

  在德国,大部分地区的空气如今已十分洁净,不过也有个别城市或地区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有时会超出欧盟标准。一旦超标,当地州政府须与市区政府合作,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出台系列应对措施。

  快速应对污染 强化长效机制

  德国联邦环境局发言人对记者说,如果空气出现严重污染,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快速应对:一是对部分车辆实施禁行,或者在污染严重区域禁止所有车辆行驶;二是限制或关停大型锅炉和工业设备;三是限制城市内的建筑工地运作。此外,还要注意避免燃烧木头、焚烧垃圾等行为。

  这位发言人说,空气污染严重可能导致市民出现呼吸道疾病、心血管疾病等健康问题,老年人、儿童以及身体虚弱者更容易受到影响。因此,在空气受到污染的城市,政府和社会机构会通过各种渠道告诫民众尽可能待在室内,减少外出,避免运动等体力消耗,并戴上口罩出行。

  为减少雾霾天气带来的污染,除上述短期措施外,德国还采取一些长效机制提高空气质量:

  一、对所有机动车设定排放标准。如对小汽车、轻型或重型卡车、大巴、摩托车等各类车辆都设定排放上限。1月4日,欧盟委员会新发布公告称,对部分新款公交车和重型卡车执行“欧6”排放新规。按照“欧6”标准,欧盟境内部分公交车和重型卡车尾气中的氮氧化物和颗粒物含量要比此前执行的“欧5”标准分别低80%和66%。

  二、严格大型锅炉和工业设施排放标准。2008年,欧盟投票通过《工业排放指令》,计划于2013年开始执行。指令对于燃煤电厂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硫和颗粒物的排放制定更严格的监管标准。根据指令,燃煤电厂的运营商必须出示“可行的最佳技术”证明对环境影响的减少,以此获得继续经营的许可,否则将被关停。但是,在强化燃煤电厂排放监管的同时,欧盟也赋予成员国一定灵活性。

  三、规定机械设备排放标准。自2011年1月起,欧洲对部分柴油发动机非道路机械执行新排放标准,为满足限值,柴油发动机必颓配备微粒过滤器。

  提升环保意识 人与自然和谐

  德国民众认识到减少排放人人有责,树立了较强的环保意识,如工厂自觉减少排污,农户借力生态农业,优化饲养种植方法,居民生活多使用可再生能源等。

  “德国人的环保工作相当到位。”来德国13年,目前在北莱茵一威斯特法伦州首府杜塞尔多夫做药剂师的汪楠告诉记者,在德国,一直都是蓝天白云,虽然夏季以雨季居多,但蓝天是不变的。汪楠说,鲁尔工业区位于他所在的北莱茵一威斯特法伦州境内,该州城市科隆一直以来工业发达,以致科隆大教堂曾长期受到工业废气和酸雨的污染,周身变成了黑色。德国也经历过环境治理的阵痛,德国人环保意识的提升也有一段历程。

  随着时间推移,德国人对环境保护越来越重视。例如树木是城市里最重要的公共财产之一,受法律严格保护。如果想移动或砍伐任何树木,都要向政府申请,否则就违法。德国很多大城市中心设有自然保护区,如科隆大学附近就是绵延几公里的草坪和绿树,很多大学生课余时间在上面踢足球。这里不但草坪常绿,而且野生的兔子窝随处可见,人与自然的关系非常融洽。

网友AC:
达成共识,众志成城,才能打一场歼灭战。

1.对雾霾的认识

身体健康是我们对自己最最基本的要求,没有健康的体魄,何谈工作、学习?疾病会给我们的生活造成巨大的麻烦,有时会给予人毁灭性的打击。我们每个人一生之中或大或小或多或少都患过疾病,患病的痛苦大家都有深切的自身体验。雾霾大部分由对人体有害小颗粒(PM2.5)组成,吸入这些小颗粒会严重影响人体健康,造成疾患,这一点已经得到大家的共识。

2.持久战战雾霾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雾霾形成也是如此,我们多年来粗放式“大发展”造成现今如此恶劣的环境,只能说是老天对我们的惩罚。英国在工业革命历史中曾出现过酸雨,是因当时过度粗放式工业开发造成。我们如今遭遇的雾霾,虽然与酸雨不大相同,但其形成有共同的原因(工业污染,对环境的肆意破坏),注定我们与雾霾的战争是一场众志成城的持久战,非一朝一夕能取得胜利,英国改变酸雨天气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3.歼灭战,人人都是战士

改变环境没有立竿见影的办法,我们身处四面“霾”伏之中,面对雾霾天气,生存的本能我们会自己采取一些保护自己的措施,并且注定这是一场歼灭战,因为我们与雾霾是你死我活的战斗。

做好穿戴防护,减少皮肤直接暴露接触雾霾环境的机会。例如戴口罩、戴帽子、穿皮衣等等。

有许多热心的专家、营养师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对抗雾霾天气的食谱。这里还是建议大家坚持注意饮食规律,荤素搭配,不要暴饮暴食,这就是最好的饮食原则。

青山绿水、幽静和谐的环境陶冶人的情操,有益身心健康,这应该是人类最终的环境追求。晋朝陶渊明早就给我们描绘了这样的一片世外桃源。可惜,现如今的我们却热衷痴迷于地铁口之类的交通要道,一面遭受恶劣环境(空气污染、噪音污染)对身体的折磨,一面却跟着嚷嚷热捧这些所谓的黄金地段。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与雾霾战斗,需要全民参与。雾霾天减少户外活动,平时少做污染环境的事情(诸如燃放烟花爆竹等行为)。

就目前雾霾污染严重情况来说,根治雾霾,还我们蓝天白云尚需政府出面制定政策,建立有效制度雷厉风行实施环境保护法案,尚需大家持之以恒的努力来实现。

网友AD:
1.绿化城市,减少尘土飞扬。2. 控制燃油汽车数量,增加电动汽车。3. 减少工厂制造出的二次污染,投入脱硫除尘设备。4. 减少冬季取暖排放的CO2等污染物。

网友AE:
1、雾霾天气少开窗。

2、外出戴口罩

3、多喝茶

4、适量补充维生素D

5、饮食清淡多喝水

6、多吃蔬菜

7、避免雾天锻炼。可以改在太阳出来后再晨练。也可以改为室内锻炼。

8、补钙、补维D,多吃豆腐、雪梨等

网友AF:
    加强污染源治理,这是根本,从目前情况看,靠企业自觉不靠谱,要有政府强制执行。汽车尾气也是重要污染源,也要治理。

    净化空气,家庭公司有条件的安装净化空气装置,没条件的用土办法,用吸水性强的布什么的把窗户围起来。减少户内的污染。

    出门就戴上口罩,虽然不舒服,健康重要,这里可以搞个小发明,弄个能够填充湿物的口罩,用水对付悬浮颗粒还是很有效的。

网友AF:
引用 网友AA:
保定有中雾霾车,用水喷洒在空气中,减少空气的的霾颗粒

只能说是杯水车薪

网友AG:
首先:严管污染源;

其次,做好空气净化措施;

第三,出门做好防御措施,戴口罩!

第四,及时清洁皮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