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三菱FX2N PLC的一寄存器的某一位 置1或者置0,请问用什么指令?如将D0的第10位置1,用什么指令实现?

楼主(2015-12-09):
将三菱FX2N PLC的一寄存器的某一位 置1或者置0,请问用什么指令?如将D0的第10位置1,用什么指令实现?

楼主:
怎么没有人吗?在线等待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A:
比如说D0的第3位那就是set d0.2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C:
楼上的方法我试了一下是不行的 程序都输不进  你可以试下WAND或WOR 看一下指令的用法 用你设置的数据与寄存器作“与”或者“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方法我试了一下是不行的 程序都输不进  你可以试...

确实,2楼行不通,还有其他方法吗,没有类似西门子的指令吗

网友C:
写三菱PLC程序有四年了 至少目前我不知道   这方面三菱和西门子是有区别的

网友D:
1、如果只是单纯的将某一位置一,直接MOV一个数据即可;

2、如果你想最直观的看到每一个bit,那就直接将数据每一位映射到在K4MXXX,你还不明白我就没有话说了

3、最基本逻辑与运算即可,也就是“WAND”指令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如果只是单纯的将某一位置一,直接MOV一个数据即可...

你这些方法,我都知道,之前也写过很多三菱PLC的程序,只是这次项目做7轴控制,用的16位D寄存器比较多,读写D寄存器的位 情况也比较多,如果通过M点间接转换比较占点,也比较麻烦,所以问一下有没得类似西门子的读写位指令。

网友E:
先读编程手册100遍,这个指令有。

网友F(2019-09-01):
引用 楼主:
怎么没有人吗?在线等待解答!感激不尽!

我现在也遇到了,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怎么没有人吗?在线等待解答!感激不尽!

不知道你当时后面怎么处理的,能否告知!

网友G:
二楼说的就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