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模块

楼主(2015-12-09):
请问一下,这是AB-PLC的什么模块,用于什么?

还有,上面的灯是红色的,表示什么意思呀?

谢谢!

网友A:
英文不认识吗?分别是模拟量输入模块和通讯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文不认识吗?分别是模拟量输入模块和通讯模块

通讯模块上面的指示灯变成了红色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B:
貌似是不可恢复故障,换新的模块试试!

网友C:
PROSOFT  是美国AB的第三方通讯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不可恢复故障,换新的模块试试!

在哪里能下到这个模块的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