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通信故障

楼主(2015-12-09):
现场使用组态王软件实现OPC客户端与服务器的通信,按照opc配置客户端与服务器,在客户机上可以连接上OPC服务器,但是在客户机添加变量时提示服务器正在运行(由于另一个程序正在运行中此操作无法完成)然后就死在哪里了,用笔记本调试可以通信上OPC服务器,但是工控机上就不能,两台工控机即服务器与客户端的系统不一样,但都是XP系统,请教高手是什么问题。附件是OPC服务器与客户端配置说明

网友A:
没用过OPC,等一下用过的人回答!

网友B:
OPC是不是走总线控制啊?

楼主(2016-07-25):
OPC走的以太网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