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韩光带来三工位与二工位双电源的区别

楼主(2015-12-09):
  二段式的转换状态:常用电源供电 --- 备用电源供电

  三段式的转换状态:常用电源供电 --- 完全中间位置 ---备用电源供电

  即二段式的双电源只有两个工位,常用电和备用电,而三段式则有三个工位,除了常用电和备用电还有和中间位。PC级双电源一般都是二段式,CB级的双电源一般都是三个工位。

  这个中间位的作用是什么呢,其实中间位就是给双电源自动转换开关转换的过程中有一个缓冲的时间,有利于灭弧,保证整个转换的安全。

  当常用电源出现故障,大负荷或者短路电路转换开关转到中间位,然后常用电源和备用电源同时断电,如果这个时候备用电源的工作是正常的话,控制器就给励磁线圈发出指令,开关接通备用电源,如果常用电源出现不正常的工作状态时,开关就保持在中间位。这个时候控制器会对两路电源进行连续的检测,检测出任意电源正常后,开关就转换到正常的那一侧电源,如果两路电源都同时检测出正常的时候,优先转换到常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