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T Designer3运算如何做

楼主(2015-12-09):
我这个是铂电阻采集温度,来判断指示灯显示,想在字指示灯弄个运算来控制画面切换,不知道怎么实现,更加不知道如何做运算公式和如何与软

元件连接

网友A:
建议在PLC里实现运算,然后自动跳转画面!

网友B:
点开  式的形式 选择你要的运算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在PLC里实现运算,然后自动跳转画面!

谢谢哥们,我也知道,我只是想多想到这些,多学点。。。

网友C:
如果你想要复杂的功能,建议万能的脚本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想要复杂的功能,建议万能的脚本解决

真心不会脚本,想一步一步来,走还不会,想学会跑还是等等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建议在PLC里实现运算,然后...

建议楼主用触摸屏的宏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