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7200的跑马灯程序

楼主(2015-12-09):
如何用纯定时器做一个跑马灯程序呢?虽然这样做比较浪费,但我还是想用各种方法做一下。

又如何用循环位移做一个跑马灯程序呢?循环移位的程序我写了一半,开头写了一个闪烁电路,想用捕捉闪烁电路上升沿的方法来移位,然后写不下去了。。。求助。。

网友A:
看下这是你要的吗 。。。。。。

网友A:
如果只用定时器来实现也很简单啊!逐个的写就行,plc如果是继电器型,不建议用单纯的定时器,不然到时你会听到一达一答的,而且跑马灯时间还不能太快,否则继电器吃不消

楼主:
回复内容:嗯嗯 这也是一种新的方法~~~我把自己原来的那个程序也研究出来啦。谢谢你啦,真好~~

网友B:
直接用系统脉冲驱动不就得了?

不过你自己玩多想点办法,免得脑袋生锈,支持你

楼主:
回复内容:哈哈 我脑袋本来就锈 再不多使使 捯饬捯饬,就木救啦 (*^__^*) 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用定时器来实现也很简单啊!逐个的写就行,plc如...

我是这样写的,不对。第一个灯亮,隔1秒灭,第二个灯亮,隔1秒灭,第三个灯亮,此时第三个灯亮,但是第一个灯也亮了,我不知道如何使第一个灯灭了以后就一直不亮。。。。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有问题加我qq 244773196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如果只用定时器来实现...

网友A:
还有就是你上面自己写的,我估计你那个i0.0肯定一直接通的,导致q0.2接通时,把q0.1给断开了,那个q0.1的常闭不就成闭合的吗!而那个i0.0一直接通,那个q0.0也就接通了啊,你给q0.0加个自锁,然后那个i0.0按下去,就让它再断开,别一直闭合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如果只用定时器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有问题加我qq 244773196...

OK 好。我先看看哈,有问题就找你~~~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