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扫描方式和上升沿指令问题

楼主(2015-12-09):
问题:1.当PLC由STOP模式切换到RUN模式时,执行的第一个扫描周期是否能检测到I1.0的状态为1

    2.上升沿指令是不是相邻两个扫描周期对触点的状态做出比较才会执行?

    3.如果PLC由STOP模式切换到RUN模式后的第一个扫描周期就能检测到I1.0的状态为1,而上升沿

     指令又是对相邻两个扫描周期的状态进行比较才会输出,那么上面这种情况是上电后就I1.0的状态

     一直为1,也没有检测到0到1的变化,那么这个上升沿指令是怎么执行的?

     希望大神详细解答下,这个问题困扰很久了,不知道哪里理解有误,谢谢了

网友A:
上升沿指令是在信号接通一个周期后才产生一个脉冲

网友B:
上身沿很快的,软件是显示不出来的,你不用这么较真!知道有这么回事就好!

网友C:
如上程序:

PLC在RUN状态,通电监控D1=6,说明M1000的上升沿起了作用。以前总觉得M1000只在PLC上电开始首次扫描周期导通,谈不上两个周期的扫描结果比较,因此判断M1002上升沿不可能起作用,D1也不可能被赋值为6,但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同样X0一直接通,PLC在RUN状态,通电监控D0=5,也说明输入信号X0的上升沿在首次扫描周期起了作用。

PLC在STOP状态,不论X0为何状态,通电监控D0=0;D1=0,此时将PLC切换到RUN状态,如果切换前X0=1,那么D0=1、D1=1;切换前X0=0,那么D0=0;D1=1。

进一步验证首次扫描机制,做如下程序补充:

如上程序,一旦置位M600(断电自保持),不论是由STOP切换到RUN还是首次上电RUN,都会有D2=10。

结论:对于上电首次扫描周期(包括通电情况下由STOP到RUN),系统(PLC)处理上升沿自动默认是现在状态与0(注意是0)比较,现在是1,上升沿就有效。

网友C:
楼主:以上结论是我使用台达DVP14SS211T做的实验,不知道是否符合你使用的西门子PLC。我想:不管哪个品牌PLC,他们的工作机理应该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以上结论是我使用台达DVP14SS211T做的实...

谢谢您 的耐心详细的解答,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