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仿真软件TON延时的问题

楼主(2015-12-09):
T37不能延时5秒,大概一秒就启动了,我用的是V4.0编程。

还有仿真软件下面的SMB28和SMB29是做什么的呢?

还有就是我载入程序的时候,有一个报警,这个是为什么呢。

楼主:
刚刚学习PLC哦,感觉好神奇的,呵呵

网友A:
cpu和你程序所选的cpu是一样的吗??

网友A:
载入程序的时候不勾选数据块,应该就不会弹出这个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载入程序的时候不勾选数据块,应该就不会弹出这个警告

不勾选数据块,意思就是不用程序里面的定时器?那怎么定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和你程序所选的cpu是一样的吗??

是一样的,CPU选择是没问题的哦

网友B:
你这个200的仿真软件哪里来的?非官方的吧!使用它就想办法找一个使用说明看看,自己摸索很容易误入歧途,N年前我知道的信息是200的仿真是第三方做的,玩玩简单数字量逻辑可以,其他很多诸如计时器、计数器、模拟量等功能无法仿真。搞清楚你用的这个仿真到底能不能做到你期望的要求,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