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弄些东西来做PID实验,大家觉得怎么做好呢?

楼主(2015-12-09):
如题,想自己弄些东西来做PID实验,大家觉得怎么做好呢?

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安川V1000的小变频器和电机,前段时间做了个调速的PID,总觉得不过瘾还想再深入一些,想做水箱的,但是觉得在我的办公室里做太麻烦了,又要连续接水,还要组装,而且又不能直接连水管,实现性太差。

现在想着做个温控的,买个水箱,倒入一桶水进去,然后插一根加热棒和测温装置,通过控制加热棒的开关时间来进行温控。

由于PID这方面接触得少,想问一下各位如果做温控是控制时间还是有专门控制温度高低的加热棒,或者各位有什么更好的,更容易实现而且又贴近实践的方案吗?

网友A:
一个带热电阻的变送器、一个带模拟量输入的PLC,晶体管输出类型,一个固态继电器、一个电热毯足矣

网友B:
楼主去淘宝淘一个鱼缸带加热和水循环的双缸,几十块钱很便宜的顺便让店家送一个抽水泵,

这样一来你做温控也可以做液位。地方小可以玩性十足。

网友C:
你买一个智能温度控制器,现在都带PID功能配好传感器,Pt100什么的,使用PID功能控制你购买的加热棒,那里面也有积分参数调整什么的,对照你的PLC一起调试,看谁更好更快的达到稳定的控制效果,多有意思!

网友D:
别学了,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学了,多余。。。。。。。。

为何这么说?谢谢。。。。。。

网友E:
多动手才能出效果。加油。温控器PID是相对比较好控制一些的。

网友F:
何不用仿真软件学习研究。PID调节器与控制过程有关,只有人为制造扰动才能检测其性能,很麻烦,我估计你的速度调节PID测试的方法可能有问题,不是设几个参数那么简单!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一个带热电阻的变送器、一个带模拟量输入的PLC,晶体管...

 动手做一下,挺 有意思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何不用仿真软件学习研究。PID调节器与控制过程有关,只...

谢谢,就像你说的,只有人为扰动才能测试性能,仿真软件我用了,我在电脑上也调整了测试值或者目标值当作人为扰动,然后也细微调整了PID三个数值看了看曲线,不过,玩了一会儿就没兴趣了。

当然我的调整速度也不是很简单那种,电机连接编码器,编码器传入PLC,PLC再通过MODBUS功能与变频器通讯,通过调整参数我设定电机需要的转速,然后通过PID控制让电机达到该转速,比如20.00HZ,最后的输出总是在19.99,19.98,20.00之间跳动,不过电机目测转速改变不大,我想应该也达到了实际应用的效果。不知是否是这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动手才能出效果。加油。温控器PID是相对比较好控制一些的。

谢谢,温控一般用的是控制加热器的时间还是有直接能控制温度的加热器?

网友H:
如果单纯的寻找pID参数大小整定可以用一个带pID的温控器(带开关量输出)一个热电阻,一个继电器,一个加热棒

控温当然以温度为被椌量

不过这p|D参数不好调,关键看你控温精役是十几度、几度、一度还是一度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单纯的寻找pID参数大小整定可以用一个带pID的温...

请问直接控制温度是采用什么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H 如果单纯的寻找pID参数大小整定可以用一个带pID的温... 内容的回复!请问直接控制温度是采用什么呢?

pID控制

设定温是给定值,随你任意定

检测温是测量值,热电阻检测值

输出线性电流电压值是输出值

严格说开关输出不是pID控制

网友I(2017-12-17):
pID控制

设定温是给定值,随你任意定

检测温是测量值,热电阻检测值

输出线性电流电压值是输出值

严格说开关输出不是pID控制

网友J(2018-03-17):
我也想学一下 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