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上电就不短路了

楼主(2015-12-10):
为什么我的一块PCB板,在不通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量+5V和GND是短路的,在通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就有+5V的电压了?希望大家帮帮忙,谢谢,谢谢

网友A:
因为有鬼啊!!!!!!!!

网友B:
1、你用的测量档位不对,电源部分有电解电容,其漏电阻和充电影响,导致你的测量结果如此(例如通常开关电源24V测量电阻再1KΩ一下,你用兆欧档位测量结果等同短路,但是电容一旦充满电其等效电阻就很大了而且成了一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用的测量档位不对,电源部分有电解电容,其漏电阻和...

 谢谢您,但是一般万用表测短路不都只有一个档位么?蜂鸣器响了不就短路了

网友C:
一块电路板从电源看进去,肯定是非线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块电路板从电源看进去,肯定是非线性的。

 谢谢您,还是不理解。

网友D:
在不通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量+5V和GND是短路的?万用表测量的量程对吗?数值?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1、你用的测量档位不对,电...

 你可以用表笔接触输出端子时间长一点儿,先响,过一会儿不响了就对了,这是电容充放电的具体表现,除非输出电容漏电严重才会发生一直响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一块电路板从电源看进去,肯定是...

不是直线的伏安特性----非线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一块电路板从电源看进去,肯定是...

虽然直流电阻很小,但是电流不一定很大。不遵循欧姆定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不通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量+5V和GND是短路的?万...

谢谢您,是的,在不通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量是+5V和GND短路,我不知道万用表的档位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纯...

谢谢前辈,不遵循欧姆定律这个我知道,但是我不明白通电的情况下就不短路了,还有我想再问一下您,下面这个电路这种设计方法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拨码开关干嘛的

网友F:
情况很多种,比如你的PCB中有负载为线圈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