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KW变频器需要加输入电抗器吗

楼主(2015-12-10):
一般情况下,多大功率的变频器是需要在前端加输入电抗器的?

45KW需要加吗 ?

网友A:
变频器和电动机之间的接线超长时,随着变频器输出电缆的长度增加,其分布电容明显 增大,从而造成变频器逆变输出的容性尖峰电流过大,会引起变频器过流跳闸保护,因此必须使用输出电抗器或du/dt滤波器、正弦波滤波器等装置对这种容性 尖峰电流进行限制。输出电抗器用于补偿在电机电缆长距离敷设时引起的线路电容的充电电流,也可用来抑制谐波。

变频器接入输出电抗器的作用:

1、改善电机的绝缘特性,减少电机噪音,延长电机的使用寿命。

2、增加变频器到电动机的导线距离。

3、可以有效抑制变频器的IGBT开关时产生的瞬间高电压,减少电压对电缆绝缘和电机的不良影响。

4、改善输出电流波形。

网友B:
进线电抗器 主要作用是抑制进线电源的网侧谐波,增大进线电源主回路的短路阻抗,我用的45KW的变频器没加电抗器。但在控制回路加了滤波器。

网友C:
楼上大<此处内容被屏蔽>说的对,进线电抗器和出现电抗器的作用不同

进线电抗器抑制电网的谐波和防止变频器的谐波如电网,起隔离作用;

而输出电抗器只是为了增加供电距离,提升输出端的电压,补偿电缆的无功电压损失。

网友D:
只要对你周围的用电器没有干扰、只要设备能正常运行,就不加电抗器。

网友E:
如果你的变压器容量不是特大,线路不是特短,可以限制短路电流幅度可以不加,否则建议加装

楼主:
今天在做配置的时候  输入输出电抗器都没加

网友F:
参考变频器说明书--看电动机离变频器的距离,而不是看功率,距离长就需要加。

网友G:
貌似15KW以上就需要加把!不过不加也没见啥事!决定因素很多,钱

网友H:
现在国内变频器价格被压的厉害,导致国产变频器30-280KW变频器基本多不会加电抗器

网友I:
这个受成本限制,如果可以就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