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规电缆型号区分

楼主(2015-12-10):
截面积一般是最后边“-”后的数字,比如BV-2.5 2.5就是截面积,多芯情况下,可这么理解:如YJV22-3*25 1*16“-”后边是3*25 1*16,3是3根 25是面积,1是1根,16是面积,就是说3根25平方的和1根16平方的。

一、普通绞线:

1、LJ:铝铰线。用于挡距较小的一般配电架空线路。(L:表示铝,下同;哪是铜材质,则省略)

2、HL1J、HL2J:铝合金绞线。用于一般配电架空线路。

3、GLJ:铝包钢绞线。用于重水区或大跨越输配电架空线路及通信避雷线。

4、LGJ普通型、LGJQ轻型、LGJJ加强型。用于输配电线路。

二、通用绝缘电线:

1、BX、BLX:橡胶绝缘电线。固定敷设于室内或室外,明敷、暗敷或穿管,作为设备安装用线。

2、BXF、BLXF:氯丁橡胶绝缘电线。同BX型,耐气候好,适用于室外。

3、BXR:橡胶绝缘软电线。同BX型,仅用于安装时要求柔软的场所。

4、BXHF、BXLHF:橡胶绝缘和护套电线。同BX型,适用于较潮湿的场所和作为室外进户线。

5、BV、BLV:聚氯乙烯绝缘电线。同BX型,但耐湿性和耐气候性较好。

6、BVR:聚氯乙烯绝缘软电线。同BV型,仅用于安装时要求柔软的场所。

7、BVV、BLVV:聚氯乙烯绝缘和护套电线。同BV型,用于潮湿和机械防护要求较高的场所,可直埋土壤中。

8、BV-105、BLV-105:耐热105℃聚氯乙烯绝缘电线。同BV型,用于45℃及以上高温环境中。

9、BVR-105:耐热105℃聚氯乙烯绝缘软电线。同BVR型,用于45℃及以上高温环境中。

三、通用绝缘软线:

1、RV(单芯)、RVB(两芯绞型)、RVS(两芯平型):聚氯乙烯绝缘软线。供各种移动电器、仪表、电信设备、自动化装置接线用;也作为内部安装用线,安装时环境温度不低于-15℃。

2、RV-105:耐热105℃聚氯乙烯绝缘软线。同RV型,用于45℃及以上高温环境中。

3、RVV:聚氯乙烯绝缘和护套软线。同RV型,用于潮湿和机械防护要求较高及经常移动、弯曲的场所。

4、RFS(两芯绞型)、RFB(两芯平型):丁晴聚氯乙烯复合物绝缘软线。同RVB、RVS型,但低温柔软性较好。

四、其它:

1、RXS(RXB):棉纱编织橡胶绝缘双绞(平)型软线。室内日用电器,照明用电源线。

2、RX:棉纱总编织橡胶绝缘软线。同RXS(RXB)型。

网友A:
哦.原来还有这么多的说头啊!谢谢了!

网友B:
下来看看,学习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