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辉度控制不正常的维修

楼主(2015-12-10):
  示波器辉度控制不正常的维修电子示波器在使用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辉度"控制不正常的故障现象,即调节"辉度"控制旋钮,示波管屏幕上显示波形的辉度很亮,不能调暗,或者波形的辉度暗淡,不能调亮;基至显示不出波形,即无法调亮。根据电子示波器的基本电路结构可知,产生辉度控制不正常的故障原因有两个方面,一种是示波器本身有问题,另一种是示波器的高压电路有问题,兹分述其检修方法与步骤如下:
  (1)如果示波管内部的真空度下降,即存在轻微的漏气问题,则管内的空气会被快速运动的电子束电流所电离,从而大大增强第三阳极(A3)的电流,导致显示的波形无法调暗。或者由于示波管的栅极管座焊片接触不良而发生断路,此时电子束电流最强,并且不受控,导致显示的波形无法调暗。两者情况的区别是,前者在整个屏幕范围会呈现"散光"现象,而后者只受"聚焦"控制的作用。检修时,对于前者可采用"器件替代法"加以确定;对于后者可在示波器通电的情况下,采用"测量电阻法"检测示波管的栅极管脚和管座上相应焊片之间的通路电阻加以判断,并进行必要的修整。
  (2)如果示波管的阴极发射能力下降了,即存在衰老问题,则管内的电子束电流变弱,导致显示波形的辉度暗淡而不能调亮,基至显示不出波形来。检修时可采用"改变现状法",即设法提高示波管灯丝的供电压(7-8V),或者短路示波管阴极串联电阻(RK),以便增大电子束电流,使显示波形的辉度有所改善。但归根结底还是要更新示波管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3)示波管的高压电路是指供应示波管各电极用的正、负直流高压电源,以及相应的分压电路。如图示出普通示波管的高压电路原理图。这里R1、W、R2、R3等组成"-1500V"直流高压电源的分压电路。调节电位器W1的活动特点,可使示波管的栅极G对阴极K之间的电位差,在"-10V"至"-100V"范围内变化。"-10V"工作点相当于"辉度"最亮;"-30V"工作点相当于"辉度"暗淡;"-40V"至"-100V"工作点相当于暗区。
  如果分压电阻R2后边各电阻元件存在变值、虚焊、损坏等问题,即分压电路开断了,使得G-K之间的电位差不能调到暗区,因而出现显示波形不能调暗的故障现象。检修时,可在通电的情况下,采用"测量电压法"和"改变现状法"检测示波管G-K之间的电位差是否正常。即一边调节"辉度控制"电位器W1,一边使用高输入阻抗的直流电子电压表检测G-K之间的电压值。或者在不通电的情况下,采用"测量电阻法"检测各分压元件的阻值与通路情况,以便发现问题。
  如果分压电阻R1和W1存在虚焊或损坏等"断路"问题,则示波器管G-K之间的电位差将大大超过"-100V",导致无波显示的故障现象,检修时,可采用"测量电压法"或"测量电阻法"予以确定。如果分压电阻R1变值或者示波管第三阳极A3的插帽脱落,将会出现显示波形暗淡并无法调亮的故障现象。检修时,可采用"不通电观察法"和"测量电阻法"予以确定。
  (4)现代的电子示波器大都采用快速高灵度的示波管作为显示器件,它的示波管高压电路如图所示。这里使用"-1100V"和"-1250V"两组负高压,分别作为"辉度"控制和"聚焦"控制的分压电路的直流电源,其目的是为了减少"辉度"控制和"聚焦"控制相互之间对显示波形的影响,以提高示波器工作的稳定性。但是,如果这两组负高压之一的电压值发生变化,或者这两组分压电路中的电阻元件存在变值、虚焊、损坏等问题,都将会导致波形的"辉度"控制不正常。

网友A:
高难度维修啊!!!

网友B:
貌似维修以前老电视显像管的味道

网友C(2016-01-25):
引用 网友A:
高难度维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