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工控机开不了机了

楼主(2015-12-10):
话说有个研华工控机坏了,拿回公司之后,领导说开不了机了,让我有空看看,可是我看来看去,现状是这样的:

1、首先想到的是硬盘有无问题,然后就挂别的机子上试了一下,发现硬盘没问题,可是挂工控机上就是不工作;

2、其次才看到了工控机的电源居然没有工作,因此我估计是电源坏了,可是主板上的指示灯却是亮的,让人无法解释;

3、工控机前面的电源指示灯却没有亮,还有工控机的散热风扇没有转

4、我还将CPU换和显卡换了插槽试了也不起作用;

5、我把之前用的3块板卡拿下来了,因为项目上总是烧板卡,怕板卡影响

我想说的是,如果电源不工作,硬盘肯定不会工作,对吧?

还有我想搞明白的是它俩是一起工作,还是有先后顺序呢?

网友A:
主板不启动,估计主板坏了

网友B:
楼上正解!试试插拔内存条啊

网友A:
不管内存也好,显卡也好,cpu也好,主板不坏,肯定能启动一下的

网友C:
  1.这是开机不亮,主板灯亮只表示主板的主供电电压是有的

  2.拆掉电源接口,用镊子直接短接电源的黑线和绿线,看看电源风扇是否旋转,如果电源风扇没反应,则是电源故障

 3.如果是电源故障,则工控机的CPU散热风扇不会转,供电这一块 出现问题,此机器不会开机

,3.5寸的机械式硬盘也是需要12V电压供电的,并且是有先后顺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这是开机不亮,主板灯亮只表示主板的主供电电压是...

正解,给好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这是开机不亮,主板灯亮只表示主板的主供电电压是有的  2.拆掉电源接口,用镊子直接短接电源的黑线和绿线,看看电源风扇是否旋转,如果电源风扇没反应,则是电源故障 3.如果是电源故障,则工控机的CPU散热风扇不会转,供电这一块 出现问题,此机器不会开机,3.5寸的机械式硬盘也是需要12V电压供电的,并且是有先后顺序的。

偶修厂里办公电脑做法时,不拔主板上的电源插头,用钳子把绿线直接卡吧剪断,拔掉电源侧线头,插到没用的电源插头的黑线孔里直接启动电脑

电源不工作在拆电源看保险是否烧了,主板cpU风扇转正明电源好,处理好故障在用胶布吧绿线接好

网友F:
应该是主板问题,哪块芯片工作不稳定

网友G:
研华工控机,工控机中的战斗机

战斗机老化了,换新的吧

网友H:
研华工控机,好。610L用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研华工控机,好。610L用过。

我们正在进行新年活动,你可以带着图片来参加哦 http://bbs.gongkong.com/d/201512/651351_1.shtml

网友I:
工控机厂家 17710205998

网友J(2016-01-16):
经验都很丰富呢  等待楼主发布详情

网友K(2016-06-18):
http://www.loogserver.com/ShowNews.asp?id=25

网友K:
首先是更换电源测试,更换还是不可以的,基本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L:
可以打售后咨询一下哦

网友M(2016-09-29):
主板不开机.找同样主板更换一下看,可判断是电源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N:
楼主解决了吗?没解决送过来,帮你搞定.

网友O(2016-12-16):
先检查电源,如果电源没有问题,可以把主板上的内存拔掉,看主板能不能检测到,如果不能,主板有问题,能,换根内存条试一下,如果内存没问题,检测显卡,最后检测CPU

网友P:
遇到过多次,内存条松动了!

网友Q(2018-03-14):
专注研华 凌华 研扬 工控机维修QQ 3114487249

网友R(2018-05-15):
只能排除法,我一般用的就是这个办法

网友S(2018-06-30):
工控机,技术协助 15919822064

网友T:
最直接的方式 电话问客服

网友U(2023-10-19):
FOXKPC也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