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厂用什么料位计最合适?

楼主(2015-12-10):
在小型水泥厂安装料位计,现在市场上有多种料位计,有哪位高师清楚什么样的料位计适用于水泥厂比较好?

网友A:
不同部位适用的料位也有差别,石灰石库我一般选用重锤和雷达比较多;生料磨头仓选用重锤、超声波、电容和射频导纳比较多;均化库选用重锤和音叉比较多,也有用阻旋的时候;水泥库选用阻旋、重锤、音叉和雷达比较多;水泥磨头仓选用重锤、射频导纳、电容比较多;篦冷机选用射频导纳和电容比较多;包装中间仓选用称重比较多,也用射频导纳和电容。雷达料位选型时选导波雷达型,安装时配防尘罩加吹扫风,使用效果很好。

楼主:
感谢您的解答!我一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