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在plc编程中加200毫秒的短延时,红框中的延时t45看不出有什么用

楼主(2015-12-10):
如题,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在plc编程中加200毫秒的短延时,红框中的延时t45看不出有什么用。

27和30的M12和M13复位C20又有何区别呢?谢谢!

网友A:
我在编程中也是把输入信号做一个短延时,以确定是不是真实有效的按钮按下,防止干扰产生的误动作,不过我的时间是更长一些,半秒钟。说白了,只有按下按钮且持续半秒钟才算是有效的输入。

网友B:
有时是防抖,有时是防止干扰,有时是避开扫描周期

网友C:
T45的作用是使M13信号保持200毫秒后,断开;27 30 C20复位没有看明白。

网友D:
很有同感。不错,学习啦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是防抖,有时是防止干扰,有时是避开扫描周期

请问避开扫描周期是什么意思?起什么作用?

网友E:
我用延时是为了防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延时是为了防干扰

应该是急停和启动的输入用吧,如果每个输入都用,占用资源就太多了

网友F:
用延时是为了防干扰  。。。。

网友:
主要是防干扰抖动误动作。

网友G:
防止出现误动作,一般在电磁阀等控制的场合中,都要用到这种短暂的延时,不要出现无缝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