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基本保护方案:断路器 + 接触器 + 热迟延以及它们的选型

楼主(2015-12-10):
我们在做具体的控制系统时,常要需要计算负载的大小来选择电缆线的规格,我们可以根据电机铭牌来确定,也可以通过一些公式来算出来,其实有一种简单的经验 算法很容易估算出来,虽然不是绝对正确,也足以用来做为选择电缆规格的依据了。方法是,我们常用的三相异步电机一般有两种接法,一种是星形一种是角形。除 较小的电机外,多数是角形,我们就说角形的,如果是一台380V供电的7.5KW的三相异步电机,那么它的额定每相工作电流约是15A。实际通过算出来可 能是比这个略小一点,我们完全可以按这个电流来选择电缆线了。如果是一台380V供电的4KW的三相异步电机,那么它的额定每相工作电流约是8A。可能我 们以经看出来规律,也就是1千瓦功率约需2A电流,一个75KW的电机它的额定工作电流约是150A。你可以通过公式的方法算算,结果是比较接近的。

对于单相电路而言,电机功率的计算公式是:P=IUcosφ,相电流I=P/Ucosφ;式中:I为相电流,它等于线电流;P为电机功率;U为相电压,一般是220V;cosφ是电机功率因素,一般取0.75 。对于三相平衡电路而言,三相电机功率的计算公式是:  P=1.732IUcosφ。由三相电机功率公式可推出线电流公式:I=P/1.732Ucosφ  式中:  P为电机功率;U为线电压,一般是380V;cosφ是电机功率因素,一般取0.75。计算出来了线电流了就可以根据电流大小和其他的条件选择导线。

下面我们说说怎么根据电流来选择多大截面积的电缆,我们选择的电缆为铜芯电缆。我们举例说明,我们要给一台18.5KW的电机配线,可以算出它的额定电流 为37A,也是根据经验1平方毫米铜线可以通过4~6A的电流,我们取其中间值5A,那么电缆线的截面积应为37/5=6.4平方毫米。我们的标准电缆有 6平方毫米和平共10平方毫米的,为了保证可靠性,我们选择10平方的电缆。其实具体选择中我们也可能会选择6平方的,这要综合考虑,负载工作时消耗的功 率是多大,如果只有额定的60%不到的话,可以这样选择,如果基本上要工作在额定功率附近,那只能选择10平方的电缆了。

电机如何配线?选用断路器,热继电器?如何根据电机的功率,考虑电机的额定电压,电流配线,选用断路器,热继电器。三相二百二电机,千瓦三点五安培。 常用三百八电机,一个千瓦两安培。 低压六百六电机,千瓦一点二安培。 高压三千伏电机,四个千瓦一安培。 高压六千伏电机,八个千瓦一安培。 一台三相电机,除知道其额定电压以外,还必须知道其额定功率及额定电流,比如:一台三相异步电机,7.5KW,4极(常用一般有2、4、6级,级数不一 样,其额定电流也有区别),其额定电路约为15A 。

1、断路器:一般选用其额定电流1.5-2.5倍,常用DZ47-60 32A,

2、电线: 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15A,选择合适载流量的电线,如果电机频繁启动,选相对粗一点的线,反之可以相对细一点,载流量有相关计算口决,这里我们选择4平方,

3、交流接触器,根据电机功率选择合适大小就行,1.5-2.5倍,一般其选型手册上有型号,这里我们选择正泰CJX2--2510,还得注意辅助触点的匹配,不要到时候买回来辅助触点不够用。

4、热继电器,其整定电流都是可以调整,一般调至电机额定电流1-1.2倍。

5、断 路器 继电器 电机 配线  电机如何配线? (1)多台电机配导线:把电机的总功率相加乘以2是它们的总电流。 (2)在线路50米以内导线截面是:总电流除4.(再适当放一点余量) (3)线路长越过50米外导线截面:总电流除3.(再适当放一点途量) (4)120平方以上的大电缆的电流密度要更低一些, 断路器: (1)断路器选择:电机的额定电流乘以2.5倍,整定电流是电机的1.5倍就可以了,这样保证频繁启动,也保证短路动作灵敏。 热继电器?热继电器的整定值是电机额定电流是1.1倍。 交流接触器:交流接触器选择是电机流的2.5倍。这样可以保证长期频繁工作。

补充:

如果是使用频率高的情况下,我们要选择的断路器、接触器要比使用频率低的产品电流要大,还有国产接触器和进口接触器的选择也不一样的,由于质量不一样,选择产品的时候也不一样,这里我们举例国产产品来做选择。

电动机小于5KW的情况下都是采用直接启动,大于5KW采用软启动(星三角启动);电压采用380V估算。220V电压后面在补充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