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闸问题,老师们求解

楼主(2015-12-10):
求老师们一个问题。总闸1000A 分闸800 动力柜500A 控制设备,设备里面100A控制一套加热系统,是固态继电器控制的一套加热器,分别两个星形的加热器。但是出现毛病了,100A的闸不跳,500的没跳,跳总闸1000A的  这是因为什么?求解老师们。。。

网友A:
1000A的是什么空开,漏保吗?,还有用电器只有这一个柜子吗?

楼主:
高压变压器下面的断路器1000A

楼主:
没有漏电保护。零线和地线混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漏电保护。零线和地线混接的

楼主看来也是明白人,既然说了没有漏电保护。零线和地线混接的,但是又出现了越级跳闸,那估计就是总闸脱扣线圈的问题了,以前遇到过类似问题,ABB低压进线柜无故障跳闸,最终更换了检测元件和跳闸线圈

网友C:
看看总闸有没有整定好,有没有比分电路多漏电保护

网友D:
总闸1000A的有毛病,参数设置不好或者坏了,换了它

网友E:
试试检查三个开关的零线和地线的一一对应关系。

网友F:
检查检查总闸吧,有可能是它自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