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熔断器选型

楼主(2015-12-10):
请问前辈们为什么熔断器和保险丝要有电压要求?我觉得应该电流选对了就行了?直流和交流对于熔断器和保险丝有区别吗?谢谢!

网友A:
熔断器本身有内阻,所以一点电压限定了,电流也就一定了。

网友A:
直流和交流对于熔断器和保险丝有区别吗?

有区别,根据波形区别,交流呈正弦波形交替传导,每周波有一个过零点,此时电量值最低很容易熄灭电弧,而直流电任何波形都不存在过零点,再开断直流短路故障电流时,全靠熔断片的迅速汽化和石英砂的扩散吸附和冷却作用强迫熄灭电弧,因此要不开断交流电弧困难得多,直流灭弧性能更高,同等级的直流熔断器要贵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和交流对于熔断器和保险丝有区别吗?有区别,根据波形...

谢谢!您是说对于熔断器,有灭弧功能?电压越高,灭弧要求更高吗?直流和交流也是不一样的吗?直流比交流灭弧要求更高吗?

网友B:
熔断器的电压指标是指其耐受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熔断器的电压指标是指其耐受的电压。

 熔断器它又不承载电压,怎么会有耐受电压呢?有电压不是短路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熔断器的电压指标是指其耐受的...

任何电器都有耐受电压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