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摸屏怎样与台达温控器DTE通讯

楼主(2015-12-10):
按照dte说明书,里面设置读取温控的地址都是16进制,但步科选择modbus ASCII,可是里面地址选择4X,但全部是10进制的,是不是直接把16进制地址转为10进制就可以了呢?还是需要别的办法?

网友A(2017-01-23):
直接在plc里选dte,就可以用4X读取了

网友B:
赚积分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