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变频器上电报POFF,怎么回事

楼主(2015-12-10):
米兰变频器上电报POFF,怎么回事,大侠帮帮忙

网友A:
显示POFF故障一般情况只有三种原因:

(1)机器检测到的直流母线电压严重偏低。

(2)缺相信号异常。

(3)机器电压等级参数设错。

检测及对策:

使用键盘上的移位键将显示内容切换到显示母线电压状态。

用显示值与实测值对比如果偏差较大说明母线检测电路异常。

反之,如果两值偏差极小或者相等说明缺相信号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