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输出扭矩计算

楼主(2015-12-10):
现在变频器额定频率为50HZ,此时变频器实际输出频率为25HZ,电机铭牌数据都有,能不能计算出电机实际输出功率及其输出扭矩?谢谢啦

楼主:
忘了一句,负载是恒定的。

网友A:
转速公式:n=60f/P (n=转速,f=电源频率,P=磁极对数) 扭矩公式:T=9550P/n T是扭矩,单位N·m P是输出功率,单位KW n是电机转速转速公式:n=60f/P (n=转速,f=电源频率,P=磁极对数) 扭矩公式:T=9550P/n T是扭矩,单位N·m P是输出功率,单位KW n是电机转速

以上公式都在了,楼主现在可以慢慢计算了,我就不帮主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公式:n=60f/P (n=转速,f=电源频率,P...

可是条件只有输出频率25HZ,以及磁极对数,还有两个未知条件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今生缘  转速公式:n=60f/P (...

这样啊,建议楼主买一个专门力矩测试的检查装置,不用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