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线损你知道吗?

楼主(2015-12-10):
线损率是供电系统的重要经济技术指标,它表示线路上所损失的电能占线路首端输出电能的百分数。
但是线损率很少以一条线路进行考核,多是以一个电力系统或一个供电区域来计算它的综合线损率。
线损率不仅可以综合反映一个单位或一个区域的供电经济性,而且也可以间接反映供电的技术条件和管理水平。
不论是一个国家, 一个大型电力系统或一个供电区域,先进的线损率要控制在5%~8%之间,供电条件差的线损率可达百分之十几。

线损率ΔP%可按下式计算:

ΔP%=(供电量-用电量)÷供电量×100%
式中的供电量和用电量均以供、受端电度表的抄表电度为准。有时也可按线路的计算损失功率与首端输送功率来计算线损率
ΔP%=P′÷P×100%
式中:P′——线路的损失功率,kW;
P——首端输送功率,kW。

网友A:
线损就是线路压降%,即ΔU/U,没有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