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3-10B伺服放大器上面那个CN3接口干什么用的?谢谢

楼主(2015-12-10):
大家好,我是新手在用三菱伺服电机,想问下MR-J3-10B伺服放大器上面那个CN3接口干什么用的,怎么用,非常感谢指点底子太薄了!

我用的是Q00PCU、Q172HCPU、MR-J3-10B伺服放大器、HF-KP053伺服电机,单纯想让电机转一下感觉好困难,怎么都不转,用那个MR CONFIGER2设置软件老是出错E6,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A(2016-03-14):
你是说整个CN3接口? 上面不是很明白了吗? 就是连接编码器和制动器的,还有一些模拟量的啊

网友B(2017-07-27):
我的是QD75MH4模块和MRJ3 700B,cn3就接了3根线出来。XYZ位置控制,定位模块和mrj3700B之间都怎么接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