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趋势求平均值

楼主(2015-12-10):
当弹出时间设置框设置一段时间后,能否求取这段时间的平均值?

网友A:
请楼主按照对应板块发帖。

网友B:
为方便版主解答您的问题,请把问题发在对应的版块并描述清楚,会有技术人员为您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方便版主解答您的问题,请把问题发在对应的版块并描述清楚,会有技术人员为您解答。

好,新人发错了板块,见谅

网友C(2016-09-28):
请问你用的是上位机软件吗,还是数据库,如果是这样的话都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D:
应该可以的。高手多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可以的。高手多多

网友F(2016-11-28):
应该可以,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