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PLC—Haiwell(海为)16us系统时钟用于高精度检测继电器从得电到闭合的时间

楼主(2015-12-11):
作者:厦门海为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支持部

    客户要求检测继电器从得电到闭合的时间,特意打客服电话到海为公司技术支持部咨询解决方案。根据客户要求,我们知道继电器吸合动作一般经历以下几个过程:

    其中T1,T2是电动作,时间忽略不计;T4,T5是机械动作,线圈要克服弹簧力,最后我们求得时间T:

    从理论上分析,对于继电器10ms左右的吸合时间算比较快速,普通继电器会达到几十毫秒。但要是根据计算公式,我们既无法提供触点之前距离的精确测量也无法知道继电器在短时间内的动作速度,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没有方法测量了呢?当然不是,以下为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

    继电器吸合的时间快速,如果用一般的定时器来计算吸合时间,误差较大。海为PLC里提供了一个16us的系统时钟,为系统寄存器SV49SV50,每隔16us寄存器会自动加1。

    解决了高精度计时的问题,我们还要有快速的响应能力。海为全系列PLC开关量输入X0-X7,分别提供了上升沿和下降沿边沿捕捉中断,中断不受PLC扫描周期的影响,能够达到快速响应。

硬件接线:

   根据客户的要求和解决方案,我们简单画出接线图如下:

工作原理:

    我们用PLC的Y0输出驱动继电器线圈KM0,同时把Y0输出信号接到X0进去,触发X0上升沿中断,并记录此时SV49SV50的时间,当继电器吸合时,常开触点变为常闭,此时触发X1上升沿中断,在中断程序里记录下此时的SV49SV50的时间,两次记录的SV49SV50时间进行相减,就可以得到继电器从上电到吸合的这段时间,最后把这个以16us为单位的时间间隔,转成毫秒为单位,就可以得到这个闭合的高精度时间值。

程序编写:

    首先在海为PLC编程软件的硬件配置里勾选边沿中断,如下图所示:

主程序:绑定中断,并且做多次测量数据记录

X0上升沿中断程序:

X1上升沿中断程序:

用海为H系列主机测量得出继电器吸合的时间间隔如下(30次 2组):

网友A:
海为的看上去很简单啊!

网友B(2018-04-09):
大家一起来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