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差补直线电机选型必须按额定选吗

楼主(2015-12-11):
直线电机选型时候,特别是针对走小圆弧轨迹时候,计算出最大加速度和所需的推力,请问这个推力是否一定按连续推力选,可否在连续推力与最大推力之间选,因为按连续推力选的电机比较大,成本各方面上去了。在保证加速度和电机寿命情况下,什么时候按额定推力,什么时候按最大推力?

网友A:
这个主要看发热。对直线电机来说,额定的,一般来说是可以长时间工作而不会过热的,最大的,一般来说是只能短时间工作的。具体不同环境温度、不同散热结构会有不同,大体上是这个太原则。

选性的时候,如果设备大部分时间是在加减速,停止和稳速的时候不多,那么就不要用最大值来选,用额定值安全得多。

好像大部分直线电机都提供“选型软件”,可以输入具体的运动模式、速度、加速度、行程、停顿时间、负载大小等等,软件会自己计算电机按照这个模式循环工作时的大致温度,用这个做参考相对有谱。

楼主:
是有选型软件,但是只能算出需要的连续推力和最大推力,工作温度这块还没有发现有计算的。那在某一段时间加减速,超出额定推力,在这一段会不会有不平稳的现象。比较纠结,选型时候按额定选,我选得型号额定值比所需的小1/5左右,选更大功率的又太大了,计算的加减速时间占总时间的1/10以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看发热。对直线电机来说,额定的,一般来说是可以...

网友A:
“是有选型软件,但是只能算出需要的连续推力和最大推力,工作温度这块还没有发现有计算的。”

哦,您买的什么牌子直线电机?选电机最主要的问题,其实是温度啊。

“那在某一段时间加减速,超出额定推力,在这一段会不会有不平稳的现象。”

只要驱动器和电源没有问题,电机就不会出问题。

“我选得型号额定值比所需的小1/5左右,选更大功率的又太大了,计算的加减速时间占总时间的1/10以下。”

那多半问题不大,但没有具体的数据,不敢确保。电机本身有没有内置的温度传感器,可以随时检测温度做过热保护?如果有,可以试试看,如果没有,还是不冒险比较踏实。

楼主:
目前用的是美国Parker的,是有温度传感器和过热保护的,谢谢你的意见!

引用 网友A:
“是有选型软件,但是只能算出需要的连续推力和最大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