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的选型 你知道多少

楼主(2015-12-11):
空气开关的型号:

C65N 1P-:C1A   C2A   C4A   C6A   C10A   C16A   C20A   C25A   C32A   C40A   C50A   C63A

C65N 2P-:C1A   C2A   C4A   C6A   C10A   C16A   C20A   C25A   C32A   C40A   C50A   C63A

C65N 3P-:C1A   C2A   C4A   C6A   C10A   C16A   C20A   C25A   C32A   C40A   C50A   C63A

C65N 4P-:C1A   C2A   C4A   C6A   C10A   C16A   C20A   C25A   C32A   C40A   C50A   C63A

C65N 1P-:D1A   D2A   D4A   D6A   D10A   D16A   D20A   D25A   D32A   D40A   D50A   D63A

C65N 2P-:D1A   D2A   D4A   D6A   D10A   D16A   D20A   D25A   D32A   D40A   D50A   D63A

C65N 3P-:D1A   D2A   D4A   D6A   D10A   D16A   D20A   D25A   D32A   D40A   D50A   D63A

型号上升一般是6,10,16,20,25,32,40,50,63,80,100,125,150,225,400。

D代表动力,C代表照明。

目前家庭使用DZ系列的空气开关(带漏电保护的小型断路器),常见的有以下型号/规格:C16、C25、C32、C40、C60、C80、C100、C120等规格,其中C表示脱扣电流,即起跳电流,例如C32表示起跳电流为32安,一般安装6500W热水器要用C32,安装7500W、8500W热水器要用C40的空开。工业上常见的型号有:动力电路用DW和DZ型分20,32,50,63,80,100,125,160,250,400,600,800,1000...(单位A)。

空开的额定电流有几安培至几百安培如10安的和600安的,但是普通的DZ47-63系列的最大电流63安,分为5 10 16(15) 20 25 32(30)40 50 60(63)好像还有3安和2.5安的。

短路分断电流一般c型6000安,d系列4000安

例:DZ10-100/330 Ie=60A 说明:

DZ--“自动”的反拼音,10--设计序号,100--是它的壳架等级,3--表示极数即三相,3--脱扣形式(0--无脱扣器,1--热脱扣器式,2--电磁脱扣器式,3--复式),0--有无辅助触头(0--无辅助触头,2--有辅助触头),Ie=60A--过电流调节 额定电流。

要点:1、空气开关额定电压大于等于线路额定电压;2、空气开关额定电流和过电流脱扣器的额定电流大于等于线路计算负荷电流。

例:DZ47-60A C25:

DZ47---系列微型断路器(还有很多系列,基本都是厂家命名的)

LE-----带漏电脱扣功能

60-----框架等级为60A

C------瞬时脱扣过流倍数按照明类,如5~7或7~10倍,D为动力型10~14倍

空气开关是用来保护电线及防止火灾,所以是要根据电线的大小选配的而不是根据电器的功率选配的。如果空气开关选用太大就不用保护电线,当电线超载空气开关仍不会跳,就会为家庭安全带来隐患。所以应该先检查电线的大小,如果电线允许更大的空气开关则可以换大一点的空气开关。1.5平方线配C10的开关,2.5平方线配C16或20的开关,4平方线配C25的开关,6平方线配C32的开关。如果电线太小,应给大功率的电器配专用线。

根据什么依据选择低压柜主受空气开关(3P或4P)

看看四极断路器的选用吧!

属于下列情况,有必要选用四极断路器:

1、有双电源切换要求的系统必须选用四极断路器以满足整个系统的维护、测试和检修时的隔离需要;

2、住宅每户单相总开关应选用带N极的二极开关(可用四极断路器);

3、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漏电开关),必须保证所保护的回路中的一切带电导线断开,因此,对具有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要求的回路,均应选用带N极(如四极)的漏电断路器。

目前,国内市场供应的四极塑料外壳式断路器有六种型式:

1、断路器的N极不带过电流脱扣器,N极与其他三个相线极一起合分电路;

2、断路器的N极不带过电流脱扣器,N极始终接通,不与其他三个相线极一起断开;

3、断路器N极带过电流脱扣器,N极与其他三个相线极一起合分电路;

4、断路器的N极带过电流脱扣器,N极始终接通,不与其他三个相线极一起断开;

5、断路器的N极装设中性线断线保护器,N极与其他三个相线极一起合分电路;

6、断路器的N极装设中性线断线保护器,N极始终接通,不与其它三个相线极一起断开。

1和2型式适用于中性线电流不超过相线电流的25%的正常状态(变压器联结组标号为Y/yno),其中2型适用于TN-C系统(PEN线不允许断开);3和4型式适用于三相负载不平衡,且负载中有大量电子设备(谐波成份很大),导致N线的电流等于或大于相线电流,N线过载而无法借助三个相线的过电流脱扣器的动作来切断过载故障的情况;4型适合TN-C系统 ;5和6型式适合于在中性线断线时,切断三相及中线以保护单相设备避免损毁和间接触电事故的发生,6型适合于TN-C系统。

我家电表上写的是10(40)A,总开关是C32的,分两路空气开关,一路是照明的,用的C16的,一路是其他电器的,是C25的,我现在用的是大3匹的空调和2000W的热水器,老是那个C25的空气开关跳,我想把C25换上C30或C40的可以不?

问题补充:对了,进户开关没必要换了吧?进户的没有带漏电保护的,就是那个可以按的小方块的

应该换更大的,因为3P空调的输入功率在2000多W,在加上热水器2000W的功率,总共的输入功率达到4000多W,去个好算的数4400W,那么电流就=4400/220=20A,一般空开的选择都是要比市价电流打一倍。所以选个C40以上的(空开具体有没有C40我记不太清了,呵呵)比较好。 楼上回答正确,直接选择C40的空开,还有就是C40的开关是有的,我觉得应该使用D系列的空气开关吧!要带漏电保护的哦!当然老是跳也可以是漏电的原因不一定是超负。我想漏电的原因比较大。因为C25的空开是要到30多安才能跳的,而你的这两样电器显然没有30多安。补充一点很多人误解C25的空开是电流25安跳闸,其实C25是表示25安的电流可以长时间不跳闸,当电流到1.45倍是空开会在1小时内跳开。倍数越大越快跳闸。所以你的问题多数是因为漏电的原因造成的。强烈建议你自己再给家里的用电大户(比如空调电磁炉等)专门拉线(从入户就开始)。不然的话电线老化带来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再有就是所有接插座的线路都要用漏电保护开关,而不仅仅是一个空气开关就可以了,照明线路离地都较高,一般不会出问题,不用漏电保护。空气开关只能起到过载保护作用,漏电保护开关既可以过载保护,又可以漏电保护。

有6台电脑,2台2200的电磁炉,3台电风扇,3台电视,2台冰箱,外加照明要用什么型号的空开?

用DZ47-40A的就应该可以了,空气开关都有一定的超负荷能力,电流过载百分之十一能保持一小时,怀疑是你原来的空开坏了,稍过热就自我保护了。你换一个吧,用德力西和正泰,长安的都可以。个人建议最好用两个25A的分成两路,电脑最好不要和电磁炉共用一路。

功率在8000W左右,可以买个40A的空开,也可以分两路,用两个20A的。

功率在8000W左右,但是40A的空气开关老跳闸.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用DZ47两极40A空气开关。最好选用DZ47-63 2P 32A的空开,可用正泰、天正、等国产一线品牌,质量要稳定些!

建议你总开用1个60A2P的空开,电脑2台用1个16A的漏保,2台2200的电磁炉、3台电风扇、3台电视、2台冰箱用40A的漏保,照明用16A1P的空开。这样配置使用比较安全的。

60A的2P空开。首先换个40A的看看是不是还跳,如果还跳就要检查一下了,不排除有漏电的可能,或者绝缘皮破损造成放电,8000W的40A是够了,你家那么多用电设备总不可能同时一直开着用的吧!空气开关建议买西门子或施耐得。

 家里刚装修一共四层如何:电视,电冰箱,电脑,抽风机,微波炉,电饭锅,电磁炉,电动车各一只都在一楼。一楼其他的也只是装6个10W的节能和8条20W支架。二楼至三楼都是装十个左右的10W节能和12根20W的架。请问:我家一共需要几个空气单的,几个空气双,分别是多少A的。32A的行不行,会不会太大?然后还需要几个漏电开关。多少A的呢?根据你说的情况,建议你一楼总进线装一个32A漏电保护器(漏电保护和空开是连一体的),每楼再安装一个15A的空开即可。如有空调等大功率用电器则需布专线,另在加装15A空开。就是考虑你以后要用空调,所以总空开要用32的,如你以后空调多,可能得用40~60的空开,因为你有4层楼呀,其实你可把每层楼的照明和插座用15A的,再有空调什么的大用电器就要单独放线用15A的空开,特别是厨房,将来是用电器较多的地方,也要单独设空开,这个都要考虑远一点,为以后增加功率留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