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工业控制计算机IPC的一个扫描周期为多长

楼主(2015-12-11):
请问各位高手,大家有熟悉TCS控制系统的吗,其中IPC的扫秒周期为多少,响应时间呢?

网友A:
跟你的程序有关。。。。。你的程序如果很长,采样时间也短不了

网友:
对应不同应用,应该有不同的设置。

网友B(2016-01-13):
我不太在行,不知道能不能这么估算。

1M的主频,一个时钟周期就是1微秒。

500M的主频,一个时钟周期就是2纳秒。

一个指令可能需要10个时钟,一个程序有10000个指令,就是200微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