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瑞变频器在收纱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5-12-11):
一、引言

收纱机在线带织造行业广泛使用,为了使纱线卷绕到纱盘上内外绕层均匀要求收纱机运行速度随着卷绕直径的变大而降低,而且还要根据放线速度的变化保证其牵引辊始终保持恒线速。随着变频器技术的发展,用变频器加普通电机控制电机做收卷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应用变频器做收卷,可以做到设备免维护,提高收卷的速度与精度,可有效降低客户的使用成本。

二、系统介绍

收线变频器带动收纱盘进行收纱,放线变频器给定主频率,牵引辊测装有光电开关(牵引辊旁边装有20齿码盘)进行脉冲输出,当随着收纱盘卷径的慢慢增大,要求收线变频器频率衰减。已保证整个线速度的稳定。如果脉冲没有了,收线变频器的频率马上与放卷变频器运行频率保持一致。如果断纱收线变频器要立即停止工作。

三、欧瑞变频器应用方案

现场使用欧瑞E1000系列变频器进行放线和收线电机的控制,放线变频器的速度来自外部电位器由操作工人给定,由放线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作为收线变频器的主频率X的给定,辅助频率Y由内部PID调节,光电开关的脉冲接入收纱变频器的脉冲输入端子作为PID调节的反馈源,变频器的运行频率由(X-Y)决定。

开始工作时收纱变频器的速度完全跟随放纱变频器的速度,随着收纱盘收纱卷径的增大,牵引辊上纱线行走速度增加,光电开关给出的脉冲频率也会升高,由于PID采用正反馈,经过PID运算后频率源Y将会升高,在收卷变频器的主频率X不变的情况下(X-Y)得出的运行频率将会下降,当收卷变频器运行频率降低后,牵引辊上纱线行走速度相对降低,光电开关给出的脉冲频率也会相对下降,变频器的内部PID将趋于稳定,那么牵引辊上线速度保持恒定。收纱盘卷径不断增大,上述调整过程不断进行,保证了牵引辊上线速度的恒定。

当没有脉冲时也就是没有脉冲输入,那么变频器PID调节将使辅助频率Y减小至“0”,在(X-Y)后收卷变频器运行主频率也就是X给定值。

参数设置:

功能码

功能定义

功能说明

F203

主频率来源X

1:外部模拟量AI1

F204

辅助频率来源Y

5:PID调节

F207

频率源选择

5:X-Y

F208

端子二线/三线运转控制

1:两线式1

F301

DO1表征输出

14:变频器运行中2

F442

FI输入脉冲最高频率(KHz)

用户根据脉冲反馈最大值设定

FA01

PID调节给定源

0:FA04数字给定

FA02

PID调节反馈源

3:FI(脉冲频率输入)

FA04

PID调节数字给定值(%)

根据要求线速度的脉冲设定

FA06

PID极性

0:正作用

FA09

PID调节下限频率(Hz)

0;

四、结束语

经过实际应用完全能满足客户的要求,在其周边类似的企业众多,此次应用成功为以后进入到这个行业打下了坚定的基础,如果把收纱改为收线、塑料薄膜、布匹均可收到良好的效果

网友A:
欧瑞强大啊!楼主是欧瑞公司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