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测量废水时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5-12-11):
很多污水处理厂要用到流量计来显示流量,然而在选择流量计时总会遇到一些问题,以下就来讲讲在污水行业,使用电磁流量计所要注意的问题。
流量计的选择主要根据用户现场情况来定,一般废水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管道排放,另一种通过沟渠来排放,这两种形式所选用的流量计不相同。
废水用于管道排放,多数选择电磁流量计来测量,因其传感器内没有阻挡物,所以不怕介质里面有杂物,但需要注意介质一定要满管,如果不满管,必须采用管道引一段下沉管路,来确保流量计处于满管,注意流量计不能安装在管道的排水口处,直段管的长度要符合流量计的要求。
废水用于沟渠排放,多数采用超声波明渠流量计,在排口装有一测量槽,在槽的正上方装有超声波探头,这样就可以测量出流过的废水流量,此仪表一般采用24V供电,输出:4-20MA。
  废水、污水在进行电磁流量计选型时要知道,介质温度,介质压力,介质流量范围,介质成分,供电要求,现场安装要求等参数,选型重点在于选什么产品测量好,其次是考虑安装操作维护方便,最后再考虑合适的价格,这样才能选择到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

网友A:
有道理、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