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安装与使用

楼主(2015-12-11):
一:前言

危险(错误使用时,可能造成人员伤亡)

实施配线前,务必关闭电源。
切断交流电源后,充电指示灯未熄灭前,表示变频器内部尚有高压,十分危险,请勿触摸内部电路及零部件。
运转时请勿连在电路板上零部件及信号。
请勿自行拆装更改变频器内部连接线或零部件。
变频器的接地端请务必正确接地。
严禁私自改装,更换控制板或零部件,否则会有触电、发生爆炸等危险。
注意(错误使用时,可能造成变频器或机械系统损坏)

请勿对变频器内部的零部件进行耐压测试,这些半导体易受高压损毁。
决不可将变频器输出端子U.V.W连接到交流电源。
变频器主板CMOS、IC易受静电影响及破坏,请勿触摸主电路板。
只有合格的专业人员才可以安装、调试及保养变频器。
变频器报废请按工业废物处理、严禁焚烧。
二:变频器安全使用注意事项

a-送电前

1.所选用电源电压必须与变频器输入电压规格相同。

2.端子必须单独接地,绝对不可接零线,否则极易引发变频器保护或故障。

3.电源与变频器之间请不要安装接触器,用来操作变频器的起动或停止,否则会影响变频器的使用寿命。

4. 主回路端子配线必须正确,R.S.T为电源输入端子,绝对不可与U.V.W混用,否则在送电时,将造成变频器的损坏。

5.请不要将变频器安装在含有爆炸性气体的环境中,否则会有引发爆炸的危险。

6.若多台变频器安装在同一个控制柜内,请外加散热风扇,使箱内温度低于40度,以防止过热或火灾发生。

7.本变频器只能用于本公司所认可的场合,未经许可的使用环境可能导致火灾、气爆、感电等事故。

8.请防止小孩或无关人员接近变频调速器。

b-送电中

1.送电中绝不可插拔变频器上之连接器(CONNECTOR)以避免控制主板因插拔所产生之突波进入,造成变频器损坏。

2.送电前请盖好盖板,以防触电,造成人身伤害。

c-运转中

1.变频器运转过程中严禁将马达机组投入或切离,否则会造成变频器过电流跳脱,甚至将变频器主回路烧毁。

2.变频器送电中请勿取下前盖,以防止感电受伤。

3.变频器运转过程中请勿检查电路板上的信号,以免发生危险。

4.停止开关的功能需设定才有效,与紧急停止开关的用法不同,请注意使用。

三:变频器安装

a-安装场所与环境(安装场所的环境将影响变频器的使用寿命)

1.周围温度:-5度~40度且通风情况良好

2.无滴水及湿气低的场所

3.无日光照射,高温及严重落尘的地方

4.无腐蚀性气体及液体的场所

5.极少尘埃,油气及金属尘屑的场所

6.无振动及保养、检查容易的场所

b-安装空间与方向

1.为了冷却及维护方便起见,变频器周围需要留有足够的空间,如图所示:

2.为冷却效果良好,必须将变频器垂直安装,并保证空气流通顺畅。

3.安装如果有不牢的情况,在变频器底座置一平板后再安装。

4.多台变频器安装与同一柜子里,采用上下安装时在注意间距的同时,请在中间加用导流隔板,
四:变频器配线

主回路配线示意图

电源:请注意电压等级是否一致,以免损坏变频器。

无熔丝开关:请参考相应表格。

漏电开关:请使用具有防高次谐波的漏电开关

电磁接触器:

注意:请不要将电磁接触器作为变频器的电源开关。

交流电抗器:当输出容量大于1000KVA时,建议加装

一交流电抗器,以改善功率因数。

变频器:

请务必正确接好变频器主回路和控制信号线。

请务必正确设定好变频器参数。

网友A(2018-02-28):
感觉没实质内容,把参数设置发出来

网友B(2022-05-31):
很实用,感谢分享!

网友C:
用处不大,新手可参考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