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产品在无损检测设备的应用

楼主(2015-12-12):
一、 工艺要求

通过人机与单片机通讯来实现数据的写入和读取。

二、 原理

通过自定义协议与单片机通讯

三、 方案

1. 维控屏 选择

使用维控430T触摸屏

2. 第一画面,为厂家信息画面

3. 第二画面,为工作介面

4. 第三画面为步长设置

四、 生产工艺

1. 与单片机通讯后,没有按下使有按钮时,读出测量的电压、电流为0,温度为实时温度

2. 当电压、电流设定完成后,按下使能按钮后,读出单片机的数据,经过计算,算出电压、电流和温度

3. 当有错误数值时,经过计算,通过报警走马灯来显示错误信息,只有在使能为OFF时才能按下“错误清除”,这要求“错误清除”设置成为使能按钮互锁。

4. 有故障时,报警走马灯将对应的故障显示出来。

5. 看门狗功能,单片机当750MS没有接收到读写指令后,自动断电,这样可以设一个500MS写一次的写指令,达到750MS内有数据与单片机时行数据交换。

五、 调试心得

这次调试走了一个大弯路,客户在我调试之前给我两个文件,一个是单片机的通讯协议,一个是之前某品牌的工程。

为了追求速度,我在办事处所做的工程完全按照之前的工程来做,读功能都是按照这个工程的格式来写,将一个我们可以自定义中完成的一条读指令,给拆分成了一个写后再读,这样大大增加了编程量,在程序完成后的调试过程中也出现了错误,有的数值读不出来,有的数据也写不进去,而且屏在处理数据时也出现了由于数据过多而导致处理时时间过长的现象。

在多次不成功的情况下,才完成认真的看了单片机的协议,从头开始一条一条的来调试,某品牌的工程做为参考,这样经过调试完成了这次工程。

这次调试完成后才完全了解我们屏的自定义协议中读和写的含义,下次再有类似的工程可以从最基本协议开始来进行调试,一步一步来完成调试。

下图为自成定义协议

六、 工作图片

  1.  开机通讯后

2. 电压、电流设定完成后

3. 使能按下后,测量值可读出

4. 使能为ON时,改变电压或电流值

5. 当有报警后,使能为OFF后,故障解决后,按下“故障消除”按钮才可以将故障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