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和麦格米特PLC的连接驱动是什么?

楼主(2015-12-12):
请教前辈高手!我想用昆仑通态和麦格米特PLC连接用什么驱动?艾默生的行吗

楼主:
昆仑通态组态程序里没有麦格米特的驱动怎么办

网友A:
试试用三菱的

楼主:
谢谢,艾默生的可以吗?因为麦格米特和艾默生很相近。您用过吗。谢谢!

网友A:
以前有个人告诉过我用哪个PLC,但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个人告诉过我用哪个PLC,但忘记了,

网友B:
试试爱默生的驱动,应该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爱默生的驱动,应该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