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2015-12-12):
压力由正常值自动跳到0kPa,0kPa持续时间1s左右,从变化到恢复3s左右。

软件硬件:tia_v13  wincc7.3  simens  CPU314

网友A:
可不可能是传感器本身传回来的信号有问题呢?这发面排查过吗?

网友B:
不要实时采集,采用3秒中断采集试试

网友C:
甩开PLC,给压力变送器单独供电测量电流信号,看看是不是压变本身有问题,采用逐级排除法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