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编程M1123,M1127

楼主(2015-12-12):
为什么在通讯的时候老是要用到M1123 M1127 M1129 M1140 M1141这些特M呢?

我是刚刚学了两个星期的小白

这些特M少写一个,会有影响吗?

网友A:
看一下这些特M是怎么定义的,看看有没有必要使用

网友B:
台达的  1123  1127 表示接收完成

 1129  1140  1141  表示接收逾时 错误等

少写应该会影响执行,因为你那个是靠计数器触发通讯的---- C3

每次通讯完成或者出现错误,计数器都加1,然后触发下一次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达的  1123  1127 表示接收完成 1129...

那再问一下   通讯完成我能理解,通讯完成给系统一个信号。可是通讯错误了,为什么还要给信号呢,不是应该报警吗?或者变频器有什么报警输出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台达的  1...

一两次错误不必报警的,一般几十ms就能完成一次通讯,1秒钟最少也能完成至少10次以上,在你程序运行期间出现个别的通讯错误很正常,要是一直出现通讯错误那才报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