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伺服驱动选型

楼主(2015-12-12):
我需要控制一个3000kg的东西,低俗做往复运动,

运行速度在每分钟0~30毫米之间。

求推荐一款合适的伺服驱动和电机。

注意事项:

1、不考虑日系产品

2、主控PLC已经确定为西门子300系列,200系列的能达到效果也行

3、速度可以调,往复运行距离可调。

网友A:
根据机械结构计算一下扭力,就可以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机械结构计算一下扭力,就可以选了

没用过西门子的伺服驱动和电机,

你这边有相关的手册资料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根据机械结构计算一下...

没有。。。。。。

网友B:
要求精度不高 就用200和V90搭配做吧

网友C:
度不高 就用200和V90搭配做吧

网友D(2016-01-29):
机械结构怎么样 什么配合方式;伺服走脉冲还是通讯,西门子V90现在可以走MODBUS RTU通讯;比较简单的话,可以用200SMART plc加伺服V90;V90有新的L系列,额定转速3000.

网友E(2016-12-10):
v看看,学习一下。工作中是否可以更好应用普罗菲斯v看看,学习一下。工作中是否可以更好应用普罗菲斯